74HC164 串入并出 OC输出的器件 请大伙帮忙介绍下?

楼主(2009-04-29):
想扩展多个IO口能控制高压驱动的器件,现有的方法是164+7407

网友A:
采用光偶隔离

多高的电压,采用光偶隔离行不。

楼主:
21以下的电压,不用隔离,且要成本低

网友B:
自己用CPLD写一个

网友C:
用74hc595比164更好一点

网友D:
没有对应的OC器件

网友E:
OC没有

即使有,也不应该直接用于高压,也应该另加驱动。

另外,不要用164,应该用595.

楼主:
谢谢各位,查了资料发现7407这种也比较少了

高压是指21V,刚才那贴漏到了,用ULN2003或2803只是反相的

网友F:
HC595控制比HC164更可靠,164在移位过程时并行数据口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