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1-23):
我是一个新手,刚刚入门,我想问一下,应该先学汇编好呢?还是先学C语言好呢?
如果是C语言的话,应该看什么样的书呢?

网友A:
先ASM再C

楼主:
那要看什么样的书呢?

请问2楼,那要看什么样的书呢?

网友B:
有很多的!

例如学习ASM的话.就看看<<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若是C的可以看看<<kril cx51 v7.0单片机高级语言编程与uvision2应用实践>>
   都比较好 !我是看这个书开始学习的.呵呵!
      有时间多到21IC问问.
    这里面的高手和热心人有很多!

楼主:

请问3楼大侠,都有那些啊?

网友C:
直接学C

直接学C,有空在看看汇编
编大程序用C方便,最好C++

楼主:
各位大侠

那么是不是最好都要学好一点好啊,各位大侠啊。

网友A:
至少要了解一些汇编

楼主:
请问7楼大侠

那是主要学C,汇编为辅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