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楼的**挺好

楼主(2007-11-23):
我要对一个电机测速,电机最高频率为每分钟100转.我用一个传感器,在电机机每转一个圈时它会发出50个脉冲,现在我要对它从零到100转进行检测和显示,但是用51的话,定时器不够用,就是16位的定时器12M只有60多MS,6M的也只有1百多MS,根本就很难检测它在低速时的转速,我的想法是用定时器,定时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看它有多少个脉冲进来,根据一个算法,算出它的转速,再显示出来.小弟刚学单片机我想了好久觉得这个想法不成熟,在低频下根本就很低难实现,请高手方便的话指点一二,
谢谢,谢谢
我的QQ是316642424,邮箱是Bryansunrise7350@163.com

网友A:
低频下要测周期

楼主: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本人可是一个半桶水

网友B:
可以测试

时间不够可以累加啊

楼主:
这样呀.我以前也想过

我现在的想法是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的时间内看有多少个脉冲进来,如果说像5楼说的一样的话,是不是用一个定时器计算它的脉冲个数,当它计满后看它用了多少时间是不,最用一个算法,算出它有多少转,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做,请高手明示一下,小子笨得很呢

网友C:
什么定时器不够,是方法不对

我做的转速计测速范围10~100000RPM,公司只要求这个范围,理论上可以做到很大的范围,1~1000000RPM没有问题。。。
一个外部中断加一个定时器足够了。

网友D:
应该测周期

楼主:
是不是就是测一两个脉冲的间隔呀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写程序还可以对着例子慢慢来,(没办法)做这个自己不摸是学不好的,但是算法书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希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E:
参考一下

网友F:


楼主:
谢谢,收下,认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