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关于单片机串口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单片机使用的是3.3V的P89LV51,用MAX232将TTL电平转换成232电平,与PC进行串口通信。单片机供电电压是3.3V,MAX232供电电压是5V,单片机的RXD和TXD直接连到MAX232上,可以么?

网友A:
应该可以

查一查TTL电平,好像0.8以下为低,2.0以上为高.

网友B:
max232工作在3.3V也没问题...或者用max3232

网友C:
有3.3V版本的232

楼主:
电路中,MAX232已经接到+5V上了

我的意思是,单片机的RXD和TXD能否和5V的MAX232直接相连进行工作?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不可以

一般单片机的I/O口电平不能超过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太多.可以查一下该MCU的datasheet,确定其I/O口的最大输入电压.
232的作用是将串口的电平(10V左右)转化为TTL电平(0~VCC).
若给232加以5V电源,则其TXD将输出最大为5V的电平,超过MCU的3.3v太多.

网友E:
不行,把MAX232换成MAX3238

楼主:
试验了下,可以的

只是单片机的RXD端被钳位到了4V,即3.3V+0.7V。

网友F:
re

很多单片机是3.3V,耐5v输入,查一下datashee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