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总线多主控制

楼主(2009-04-29):
有做过485总线多主控制的吗?

除了令牌传递方式外,

侦听+冲突检测能实现吗?可靠性怎样?

网友A:
不要这样搞……如果好搞就不会有全双工485或者422了

即使能搞,协议会比较复杂,驱动器也要串电阻,节点数也要降低……

楼主:
与全双工无关

多主要求每个节点随时能发起会话.

与全双工没有关系.

网友B:
多主协议很麻烦,关键是协议要很好的处理竞争

楼主:
哪位大侠给点建设性意见和经验之谈?

哪位大侠给点建设性意见和经验之谈?

网友C:
周立功好像有篇文档有说

周立功好像有篇文档有说,就是很经典的那个

网友D:
挺简单的。

1、侦听实现:把RXD管脚和INT0/INT1管脚并接,设定下降沿中断。要发送之前,打开中断,如若没有中断发生,即说明网络空闲,可以发送。
   有人说这样不能防止2个节点同时侦听、发送,可能吗?你的网络有那么忙吗?99%不可能撞车。如果真撞上了,纯属偶然,再根据自己的节点号大小,决定绅士谦让度,再侦听几ms,重发吧。

2、如若把RXD管脚与T0/T1脚短接,可以不用中断。还能实现预侦听。注意T0/T1计数器是内部可控的。要发送时,可提前打开计数器,预测侦听。
3、如若RXD管脚经过一个单稳触发器接到INT0/T0/任意IO口,则可实现预(测)侦听了。

4、搜索一下ALOHA协议,没有CSMA/CD时,最早的网络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还有更简单的。

上篇是俺的原创。这一篇是别人抢先发表了,郁闷!

RS485接口芯片不用75176之类半双工驱动,而采用CAN总线驱动器82C250。

82C250的特点是:RX管脚不受控,网络上任何数据都能被单片机RXD收到。
这样,节点想发送就发送吧,由TXD经驱动器到达网络的数据都将回馈到单片机RDX接收缓冲器;如果接收字节与发送字节一致,说明该次发送未发生碰撞,顺利到达,否则,采用退避协议重发。

如能和上篇结合使用,多主发送协议就更简单、可靠了。

楼主:
谢谢

学生D在7楼提出的方案,网络上早已有之。

不知实际效果如何,怕这个网络上的方案是论文类方案,非工程实践方案。

学生D在8楼说的,还不太了解,查查看,

在此谢过

网友E:
原来谬种也就是这样流传的

楼主:
呆板书生,啥意思?

呆板书生,啥意思?

阴阳怪气的!

论坛里,好好说话,还是值得提倡的!

网友D:
如果不在乎经费的话,用SDLC通信控制器。

7楼方案,我10年前写的方案论证。现留有“实验装置及程序”。 4节点多主,当然谈不上退避协议。没有实际需求激励。现在早已摒弃不用了。

现在实际需求我们都用Intel通信控制器8044组网。美曰称“现场总线”。每次竞标均轻取。

SDLC通信控制器IX8x44功能完善,真正的RS-485网络。不需要任何“技巧”电路。

仍然用75176,8x44内部SIU状态寄存器自动记录网络N个状态,——好像是8个状态,当然包括“空闲”状态。

欲发送前,读取SIU_STATE,便可知网络状态。

网友D:
需要8044通信控制器驱动程序可以发给你。

KEIL环境下支持,C51编写的RTX任务。

网友F:
听讲

    8044/8344太大了点,呵呵
    学生D能否推荐几款 封装小一些、便于采购的SDLC通信控制器 先谢了

网友E:
根本就是不行

从硬件角度来看,一句话,就是不可能的。

对于挂在同一条485的总线上器件来说,不允许有两个器件同时处于发送状态,否则接口会烧坏!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多主这种情况。

离开了硬件,不知道还能怎么样能侦听。

这不就是谬种吗?

楼主:
好好说话,没人反对

对热心探讨,帮助的人,不论对错,我向来都是感谢.

好好说话,没人反对.

要是阴阳怪气,姑且不论说得对错,

一句话,懒得听!

网友G:
用CAN吧。

不要怨书生,这是常识。

楼主:
怨书生了吗?

怨书生了吗?

讨厌有些人不好好说话.

楼主:
常识?

常识?

啥常识?

485总线冲突,数据发送会失败,

但是485几个字节的总线冲突,就会损坏总线上器件???

网友D:
修正一下常识。

看看俺老师发表在《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02年第1期上的这篇**:《关于...稳定性的探讨》

“MAX485芯片损坏的原因有2个:
 ①  通信线路上所有主、分机共用1个电源;
 ②  系统上电复位阶段,所有MAX485都处于输出状态。

 2个条件共同作用才会造成MAX485损坏,只要消除任何一个条件,芯片就不会损坏。”

像75176这类RS485接口芯片,节点之间只要不共电源,即使多个75176/MAX485互相“顶牛”,也不会烧毁芯片。设计接口芯片的人没那么“笨”,这一点保护都考虑不到。
一个RS485上的多个节点之间,不可能保证任何时刻不发生顶牛状态。没那么容易烧坏。我们公司设计的多少套RS485系统,快10年了也没听客户反映过接口芯片(75176)损坏。

也许书生您会说:2个发送器短时间顶牛不会烧毁,时间长了不行。
我做的实验证明:把4个75176相应端并在一起,同时设置在发送输出状态,2个输出“1”,2个输出“0”。10分钟过后怎么样?恒温,一个也没坏。

理论上早就计算过了,datasheet上表明了,不会超过极限功率。有人设计在每个75176上串接限流电阻!一个100个节点的RS485网络需要另加200个限流电阻?!难道设计芯片的人不知道把限流电路做在芯片内部?要用户外加限流电阻?手册上没这样规定,这是我们自己的“创意技巧发现”?

注意:我的实验前提:4个75176各自独立电源。——“2个条件共同作用才会造成MAX485损坏,只要消除任何一个条件,芯片就不会损坏。”

独立电源的4个负载——75176驱动接口芯片,何处来额外的功率?仔细分析一下RS485驱动器内部电路。层层防护,或许还需要什么“戴维南定理”?如若您设计的系统,动不动烧片子,还是注意分析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合规范的设计吧。别动不动先埋怨别人的芯片设计差劲。

先证实一下自己的问题:接上几个MAX485之类到总线上做做实验试试,(别忘记用若干不共地独立电源。)证明我那篇**的理论和实验是错的,是常识性错误,然后书生也论证一篇《关于...探讨的探讨的探讨》,投稿《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编辑部,岂不更好。

多节点供电源怎么办?所以出现了82C250,怎么碰撞都不怕了。

网友D:
同意19楼。

工程上不可能保证RS485上不出现总线冲突,一冲突就烧片子?设计芯片的人比咱菜鸟还不如?连个限流限压电路都考虑不到?

MAX485内部电路一看,原来什么都加了。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已。

即使说“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冲突。那么系统总会有“不正常情况”出现,即使几个月,一年出现一次异常。那么是不是几个月、或一年,异常出现之后,就要更换一次MAX485?——没烧的也是带病工作,需要全部换。老总下达“常识性”命令了。

楼主:
只要同时发送几个字节,485接口肯定不会损坏

只要同时发送几个字节,485接口肯定不会损坏.

当然可以由从机是否应答来确定是否获得总线使用权

楼主:
只不过485不能实现,边说边听,效率比以太网差

只不过485不能实现,边说边听,效率比以太网差,比I2C总线多主冲突检测效率差

网友D:
各有千秋。都有存在的理由。

如果说RS485效率比其它总线差,是不是应该淘汰了?

举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有些十字路口因为车辆太少,无需安装红绿灯控制。这就是以太网或者CAN的应用条件:节点少,载荷轻时效率高。各个车辆自己仲裁。——边说边听就好像司机边走边观察两侧有没有车辆,如有,只能撞车重新来,躲是躲不过去的。这时就谈不上效率。边说边听体现什么优点?

随着路口车辆越多,网络载荷越重,碰撞概率大大增加,超过一定限度,终于堵车,直到大家互相拥挤,谦让性格的司机长时间过不了路口。正如公交BUS,如若一个车门同时上下,互不谦让,2个逆向的人互相挤在门口,谁也过不去了。

这时体现RS485的好处和效率了:十字路口红绿灯仲裁,大家统一听从一个令牌仲裁,不需要自己边说边听,无论什么性格的司机,都能得到公平时间分配,闭着眼都能把车开过去。

所以,当网络载荷重时,使用RS485效率高。

另外,网络技术中,节点增多时,效率最高,又不会堵车的当属IBM物理令牌环网,一般SDLC通信控制器都有环形拓扑配置。而CSMA通信控制器不可能配置成环形拓扑,机制不一样。(也许可以配置为RS485总线拓扑模拟网。)

网友H:
485应用多主,一个字"难",两个字"太难"

网友I:
实际测试过是否会烧的问题

芯片:max1487
过程:分别用两个单片机控制两个485,两个485一直处于发送状态,一个发0xff,一个发0x00,此时将两个485的A,B线接上,连续测试两天半时间,没有发现芯片有任何损坏现象。当然,不知道此测试方法是否可行?

学生D是从理论上的分析如此,实测数据,3台485,接收脚直接引到单片机一个中断口,接收一直使能。只要认为总线是空闲就一直发送数据,若发生碰撞则停止发送,随机延时后再发,在9600bp/s的情况下,总线的使用效率约在90%左右,所以如果在效率可以忍受(各节点不是特忙的那种)的情况,此应用应该没什么问题。节点多,总线使用效率高,但发送碰撞的几率也高。

网友D:
敬佩26楼。

大概很少能有人像kanprin那样,真的去实验一把。然后以事实为据再来讨论RS485多主应用的问题。

什么应用方式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假设总线上只有10个节点,要求多主访问,是不是也要来个以太局域网或者CAN?  据知:现场总线应用中,CSMA协议应用只占少数。主要原因之一 ——网络行为不可预测,仅此一条就够受的了;正如程序调试那样,难在程序运行起来不可预测,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点出了问题。所以要借助仿真器这样的工具。

rs485用于多主访问的前提条件,来自生活中的基本认知:少数人范围内,很难有2个人在霎那间同时决定相同的行为,双胞胎也少见。这就是26楼kanprin的实验意义,他3个节点满载荷,与30个节点轻载荷比较,可能反而后者碰撞概率高。——因为后者相对前者不是少数人范围。

     其实世界上早就有人论证过这种关系:一个网络上,访问量与节点数的关系曲线,在哪一点效率最高。——在这一点之后,CSMA反而效率迅速下降,(物理)环形网效率不变。

RS485多主访问的前提条件也一样:要考虑节点数和访问量的相对关系。
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说很困难,不建议用等等。

楼主:
不用外部中断

不用外部中断,

直接检测串口收发数据的静噪时间即可.

楼主:
效率问题

效率问题这样处理:

每个站要启动一次收发数据会话,
先检测收发数据的静噪时间(静噪时间 > 帧间隔时间).

静噪时间到,可以认为别的站收发数据会话结束.

然后,启动一次数据会话请求帧(会话请求帧可以几个字节),
如没有别的站同时启动数据会话请求帧,
那么目的站会立即返回数据会话应答帧,
说明了本次数据会话请求成功,
本站立即开始发收多帧数据.

由于每个站都要检测静噪时间,
所以本站一旦会话请求成功,
别的站必须等到静噪时间满足才能请求会话,
本站的发收多帧数据不会受到影响.

当两站同时发起会话请求的时候,会发生数据冲突,
都收不到正常应答帧,
两者都在一个固定时间内随机延时,
重新发起会话请求即可.

由于每次会话,只需要发送几个字节的会话请求帧,
所以冲突应该不会太厉害.

楼主:
每个站都检测收发数据的静噪时间

每个站都检测收发数据的静噪时间.
一旦一个站获得总线使用权,
就一直讲,
别的站插不进话.

一个站在开始讲话前,
等静噪时间到,
讲一句短语,
对方应答,就占用了总线,一直讲.

无应答,
在随机等待一段时间后,
讲一句短语,
等应答.

网友J:
大家继续讨论呀

很有意思 我最近也在做485通信 不过是单主机 呵呵

网友D:
machunshui兄长做的像LonWorks协议

 直接参考LonWorks协议即可,很完善的。

首先,兄长的协议必须要比主从轮询快、并且简单才有意义。

LonWorks协议:必须有一个时统信号,——由主监控站发出最简单,其他节点省好多事。

主监控站每发出一个全局地址时统信号,所有的站点就开始计时,每个站点都固定分配了一个时隙,它若有报文要发送,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那个时隙里启动发言,如果一个时隙远远小于一个查询帧的时间,那么这种多主自主仲裁协议就比主从令牌轮询分配方式效率高得多、快得多。而且不可能出现碰撞,因为一个时隙的发言权只分配给了某个固定站点。

如果位于前面的节点开始发言——有数据发送,当然时隙就要重新分配了。这由监控节点观测当前持有令牌的站点何时发送完毕,——也就是兄长说的静噪观测——交出令牌,然后重新发布时统信号。新一轮发言权分配开始。

可惜这么高效的协议,LonWorks已经做到芯片里硬件实现了。模拟软件也不复杂,只是时隙不能做的像硬件那样很小很精确、快速启动吧?

网友D:
显然上述协议是带有优先权的。

如果位于前面的站点有一个“话痞子”,每次时统信号重新分配时他都要占用来讲2句,不给后面的节点讲话的机会。结果在他后面的站点就可能永远轮不到讲话的机会。

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吗?

楼主:
还真没看过LonWorks协议

还真没看过LonWorks协议.

想象多人讲话的情形,

觉得大概可以这么做.

照你的描述,LonWorks协议类似于时分复用+时钟基准广播.

我前面的描述,就是类似于以太网方式,而非LonWorks协议.

楼主:
照你的描述,话痞子现象不会存在

"主监控站每发出一个全局地址时统信号,所有的站点就开始计时,每个站点都固定分配了一个时隙,它若有报文要发送,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那个时隙里启动发言"

每个站都有自己的时隙,只能在自己的时隙里面发言.
具体实现当然要保证,在自己的时隙里面发言完毕.

网友D:
不是时间片,是“启动”时隙。

若是时分复用时间片,可就算不上LonWorks的精彩了。

是比时间片短得多的“启动”时隙,就好像很多“坐着的人”要同时发言,但是具体某个人,只能在自己的启动时隙里“站起来”发言,这个时隙是发言之人“站起来的时间”,而不是讲话的时间。LonWorks是几us一个时隙。软件模拟50us一个时隙够了吧。那么确定20个站点的讲话时间仲裁只要1ms 。

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讲话),后面所有人的启动时隙都无效了,只有等当前之人讲话完毕,重新从头建立1ms 启动时隙。

这个协议需要站点侦听网络的,时分复用是不用侦听的。

楼主:
要是时钟基准帧带起始站地址,就不会有话痞子现象

要是时钟基准帧带起始站地址,就不会有"话痞子"现象.

把整个网络按照地址看成循环队列,

主战每次发送的时钟基准帧都带有可以第一个开始讲话的地址.

这样就不会有"话痞子"现象.

网友K:
精确定时应答: 可能能提高信道利用率

主发:    55H   ----- 所有站点等待, 3 bits时间内发 请求"精确定时应答"
                     BYTE, 所有中断关闭
主:  等 1 bits 时间
主发:    0AAH  -----  精确定时BYTE

所有站点:  收到 0AAH 后, 在精确的1bit时间 应答  0ffh, 打开中断

主: 准确收到 0ffh 就表示: 所有站点 同意本机使用信道

主发:  0AAH   ---- 放弃信道

网友F:
继续听课

网友D:
请教37楼兄长

  “主战每次发送的时钟基准帧都带有可以第一个开始讲话的地址.

这样就不会有"话痞子"现象.”
*********************************************************************
关键是主站怎么知道第一个开始讲话的站点“有数据要发送”?如果它无话可讲怎么办?

其实LonTalk协议虽然新颖创新,也容易理解:逻辑令牌环原理是众所周知。它的问题在于:如果系统中大部分站点无话可讲,那么它只传递空令牌,这是无效行为。一个空令牌至少3字节,9.6k比特率每个不讲话只传递令牌的站点占去至少3ms无效时间。若是10个节点不讲话则要浪费30ms。效率太低了。

能不能把空令牌由3ms化为30us? 这真是一种挑战。各类现场总线中很多都采用了“隐形令牌”技术。这就是不讲话的站点不发送显性令牌帧,只要静默30us,下一个接力站点就知道上一棒把接力棒令牌传给自己了,自己若仍然无话可讲,就再静默30us,下一棒自然也知道前2棒都无话可讲,60us以后接力棒——令牌就轮到自己手里,如若此站点要讲话,此时就可以“起跑了”。
再一个关键:这个起跑的站点讲完话以后,各个节点如何重新计算隐形令牌起点?各自都有创新,怎么简单怎么做吧。

这和过去的传统技术大不一样?好像冷漠兄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叫《班长协议......》什么的。讲得清楚一点。

楼主:
话痞子的发生

话痞子的发生:

假设十个站,主站发时间基准,

十个站以此为基准,从一到十依次检查自己是否有数据发送,

有的话,就在自己的时隙内占用信道,

如果每次第三个站,每次都要讲话,

那三号站以后的站没机会讲。

如果发送的基准信号带有第一个可以开始讲话的站地址,和子站总数目,

那么就可避免“话痞子”。

例如,第一次发送基准信号,告诉各个站一号站拥有第一个时隙,
第二次发送基准信号,告诉各个站二号站拥有第一个时隙,
第三次发送基准信号,告诉各个站三号站拥有第一个时隙,

各个站依据子站总数目,按照循环队列占有时隙。

这样每个站都有说话机会。

楼主:
这么办

“关键是主站怎么知道第一个开始讲话的站点“有数据要发送”?如果它无话可讲怎么办?”

如果没话讲,下一个时隙,下一个子站就有机会讲话啊

楼主:
通信协议,大略上讲起来容易,具体实现很难

通信协议,大略上讲起来容易,具体实现很难。

因为通信,把各个站点联系起来,

程序实现就要考虑到各种通信失败情形,做实际能用的不容易

网友D:
LonWorks这样解决话痞子

41楼避免话痞子的发生,是方法之一。

有个小问题:假设我原来排第3,那么现在按照41楼的方法,我要不断地计算修改我的队列位置?

LonWorks是这样解决:在一次大的循环中每个站点只允许发言一次。

每个发言的站点发送完后,不是由监控站发送时统同步帧,而是由每个站点自己侦听发言者结束信号。然后自己仲裁重新同步,当然在它前面发过言的站点这一轮不会再发第二次了,前面几个时隙肯定空跳过,但由于时隙很小——几个us,因此不会浪费带宽。

直到主站检测出这一轮的结束,(最后一个站点已经放弃了令牌。)主站才发出第二次轮询启动,话痞子才又有了一次发言机会。

这样,各节点源程序不变。只多了一个条件:一次监控时统帧,只能发言一次。

网友L(2009-11-20):
书生对于多主通信的认识貌似有错误所谓
所谓多主并非是指所有设备在同一时点均处在发送状态
每次只有一个设备在发送而已,我认为的同时只是宏观上的。就象windows任务的同时一般。
我最近才想到把RXD接到INT上这个方法,看来落后太多了 上网看下有没有相同想法的人 果然验证咯

网友L:
靠 都没注意到 已经开始讨论 更高级的问题了~~
看了学生D 关于Lonworks的话痞子解决方法 颇受启发

网友M:
7楼方案,我10年前写的方案论证。现留有“实验装置及程序”。 4节点多主,当然谈不上退避协议。没有实际需求激励。现在早已摒弃不用了。现在实际需求我们都用Intel通信控制器8044组网。美曰称“现场总线”。每 ...
引用 网友D:

8044芯片资料有吗?

网友N(2012-11-18):
前面好懂,后面越看越迷糊,看来功底不够,但也长了见识

网友O:
.................................RS485坚决不做多主应用,  否则后犯无穷

网友P:
过去做过,好久没用又忘了

网友Q:
还是不要给RS485那么大的压力了

网友R(2017-06-02):
我使用 侦听 + 冲突检测 的方式設計了一款名爲 CD485 的通訊協議,基於 RS485 硬件(也兼容傳統 RS485 通訊),同時結合了 CAN 總線的仲裁和 RS485 的高速(雙波特率),加上硬件封包和校驗,不會頻繁中斷用戶 CPU, 具體時序和文檔可以看這裏:blog.dukelec.com/archive/cd485-cn
目前穩定用於工業機械臂內外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