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看一下俺这个**

楼主(2009-04-29):
如题用普通io驱动LCD(4个COM6个SEG)1/2BIAS
我搞出来的东西怎么不需要显示的部分虚影那么大呀
怎么消除呀

网友A:
试一下调低MCU电压

1/3 bias的屏用1/2推当然鬼影严重,可以试一下调低MCU电压,效果应该能有改善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回去试试
不过我看别人用同样的方法驱的很好
我在想是不是我程序的问题
P1口的0,1,3,4,做COM口
P5口的0,1,2,3,5,6做SEG口
buffer1
buffer2
buffer3
buffer4分别为COM0,COM1,COM2,COM3口要显示的数据
程序如下希望赐教

void display(void)//display
{

    if(power){

                   P1M=0x04;
                       P1&=0x04;

                    i++;

                     switch (i) {

                                              case 1: P5|=0X6F;

                                                      P5&=~buffer1;

                                                      P1M=0x0c;

                                                             P1|=0x08;
                                                     break;

                                              case 2: P5|=0X6F;
                                                      P5&=~buffer2;

                                                      P1M=0X06;
                                                          P1|=0x02;

                                                     break;
                                              case 3: P5|=0X6F;
                                                      P5&=~buffer3;

                                                      P1M=0X05;

                                                        P1|=0x01;
                                                     break;

                                              case 4: P5|=0X6F;
                                                      P5&=~buffer4;

                                                      P1M=0X14;

                                                        P1|=0x10;
                                                     break;

                                              case 5: P5&=0X90;
                                                     P5|=buffer1;

                                                     P1M=0x0c;

                                                        P1|=0x13;
                                                     break;
                                              case 6:P5&=0X90;
                                                     P5|=buffer2;

                                                     P1M=0X06;

                                                        P1|=0x19;

                                                     break;

                                              case 7:P5&=0X90;
                                                     P5|=buffer3;

                                                        P1M=0X05;

                                                        P1|=0x1a;

                                                     break;

                                              case 8: P5&=0X90;
                                                     P5|=buffer4;

                                                     P1M=0X14;

                                                    P1|=0x0b;
                                                     i=0;

                                                     break;

                                      }

                     }

}

网友B:
程序问题

二楼说的完全不对,,,楼主明明是1/2BIAS的液晶屏,单片IO驱动也是BIAS,,没有任何问题,,
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对比度,,

楼主:
谢谢圈圈

惊醒梦中人呀
我想我是没有关断的问题
对比度没调好
谢谢了

网友C:
做静态的好做

网友D:
注意用到单片机驱动最好用1/2BAIS的偏置电压的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