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2007-11-24):
   哪位师傅有51单片机红外线软件解码,遥控器型号:M50462.
谢谢各位师傅了.我是刚出道的.

网友A:
网上搜的, 自己没用过 有空问不如多用baidu ,同学,

这是木子01的答复: "正好,我也有一个m50462ap,到处找没发现他的地址和数据码。于是我用那个通用遥控编码逻辑分析软件 V2.0软件来分析,结果,软件界面上什么也没有。搜索很久,发现m50462ap用0.25ms低电平和0.75ms高电平表示0,0.25ms低电平和1.75ms高电平表示1。识别码EAH.每祯44ms。就这些资料了

http://www.mcubase.com/showstudy.asp?id=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