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89LV51单片机ISP不成功的原因?

楼主(2007-11-24):
用的FLASH MAGIC,点击start后一直是reset the device into ISP now.
按复位开关不行,连上电复位都不行,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唉,自己来顶了

问题解决了,串口电路的问题

网友A:
自己解决了最好!

网友B:
自己解决了,有什么经验或教训之类的东西也可以跟大伙说

呵呵

网友C:
论坛都是这样,求助完了,发现问题就结贴~~~原来是个低级错误

不好意思发贴~~~俺就有过将TXD/RXD接反的低级错误~~~

哈哈~~~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自己都能笑掉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