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的时钟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07-11-24):
下面是我自己想着编的时钟程序,感觉能想到的都想了,不知还有没有什么不妥,请各位大虾指教啊,欢迎大家多提批评意见,我是刚学编程的,就像别人给我挑毛病,这样才能进步啊,呵呵!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T0INT
    ORG    0030H
MAIN:    MOV    SP,#6FH
    MOV    TMOD,#01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OV    TH0,#3CH    ;(50MS)
    MOV    TL0,#0B0H
    MOV    R7,#04H
    MOV    R6,#60
    MOV    R5,#60
    MOV    R4,#24
    MOV    R3,#00H
    MOV    R2,#00H
    MOV    R1,#00H
    SJMP    $
TT0INT: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7,EXIT
    MOV    R7,#04H
    INC    R3
    DJNZ    R6,SECOND
    MOV    R3,#00H
    MOV    R6,#60
    INC    R2
    DJNZ    R5,MINUTE
    MOV    R2,#00H
    MOV    R2,#00H
    MOV    R5,#60
    INC    R1
    DJNZ    R4,HOUR
    MOV    R1,#00H
    MOV    R4,#24
HOUR:    MOV    A,R1
    MOV    30H,A
    MOV    B,#10
    DIV    AB
    MOV    33H,A
    MOV    34H,B
MINUTE:    MOV    A,R2
    MOV    31H,A
    MOV    B,#10
    DIV    AB
    MOV    35H,A
    MOV    36H,B
SECOND:    MOV    A,R3
    MOV    32H,A
    MOV    B,#10
    DIV    AB
    MOV    37H,A
    MOV    38H,B
EXIT:    RETI
    END

网友A:
晕,汇编不好看,

你应该先自己软件仿真调试一下,然后再硬件运行,看有问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可以到这里提,让别人帮分析,要把问题描叙清楚.

网友B:
EA太高~~~

给你个汇编"魔板",要想要定时器的自己找~~~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59041/message.aspx

楼主:
怎么才能以十进制数在存储单元中显示?

上边的程序中,30H中存的是秒的计数值,怎么才能让他以0、1、2、3、4、.........8、9、10、11、 .......59的这种形式显示?

网友C:
你晶振是用的多少的?

如果是12M
50ms×4才0.2s啊

网友D:
我也是新手, 觉得是不是要先赋初值呢?

MAIN:    MOV    SP,#6FH
    MOV    TMOD,#01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OV    TH0,#3CH    ;(50MS)
    MOV    TL0,#0B0H

......

我觉得是不是要先赋初值呢?
没赋初值,就开了T0中断?

说错了就当我没说好了. 我也是新手.

网友E:
我也是新手

你的显示电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