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转换值的问题

楼主(2007-11-25):
请教:为什么输入0-5V时转换出来的值为:0-2.5V时为0800-0FFF,2.5-5V之间时又变成0800-0FFF而始终不出现0000-07FF的值呢?

网友A:
如果硬件没问题,则软件时序有问题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片子

但是凭俺的感觉是:串行接口的,你应该仔细看转换结束以后数据读取部分,看是不是第一位(最高位)得先读取,再发送时钟信号读取以后的位,最后一位还是最高位

网友C:
程序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搞定的,我现在也出现了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08-07-26):
软件夜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