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ADS7846的问题

楼主(2009-04-30):
我最近做一个基于ADS7846 触摸屏的项目。板子做好了后,发现按触摸屏,ADS7846不能产生中断,请问是不是要对ADS7846进行配置,才能正常工作。但是,datasheet上没有相关的信息。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联系AD公司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中断自动产生的

这是我的一段驱动,你可以参考下

void WriteChar7843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Count=0,i=0;
    ;P0DATA &= 0xfb; // dclk 拉低
    for (Count=0; Count<8; Count++)
    {
        if ((Data & 0x80) == 0x80)
        {
            ;P0DATA |= 0x40; // din输出高
        }
        else
        {
            ;P0DATA &= ~0x40; //din输出低
        }
        ;P0DATA &= 0xfb;    //命令实用dclk的上升沿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P0DATA |= 0x04;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Data <<= 1;
    }
}

unsigned int ReadFrom7843 (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i,Data;

    ;P0DATA &= 0xfb;    //dclk 输出低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for (Count=0; Count<12; Count++)
    for (Count=0; Count<16; Count++) //读16次
    {
        Data <<= 1;
        ;P0DATA |= 0x04;   //读数据实用dclk下降沿
        i = 0;i = 0;i = 0; // 延时用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P0DATA &= 0xfb;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i = 0;i = 0;i = 0;
        if ((P0DATA & 0x08) == 0x08)
        {
            Data |= 0x0001;
        }
        else
        {
            Data &= 0xfffe;
        }
    }
    Data >>= 4;
    return (Data);

}

void interrupt(void)
{
    //请注意,在读数据的过程中,请关掉中断,
    //不然会产生重复触发
    Delay(10000); //延时消抖

    WriteChar7843(0x90); //发读取x坐标命令
    Delay(30);
    Xnow = ReadFrom7843();//读取数据

    WriteChar7843(0xd0);//发读取y坐标命令
    Delay(30);
    Ynow = ReadFrom7843(); //读取数据
}

另外,驱动是小事情啦,后面的消抖滤波可能会更麻烦一点呢。

有问题可联系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