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89S51写C程序?

楼主(2009-04-30):
Amtel 89C51 rb2     上的程序可以用在Amtel 89S51上吗??

89C51和89S51 除了 ISP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有不少不同的地方

ROM
RAM
PCA

看规格书吧

网友B:
不知道89S51写程序,只知道人写程序。。。

网友C:
S51内部有看门狗,C51没有

S51内部有看门狗,C51没有,S51可以ISP

网友A:
不要把89C51和89C51RB2混为一谈

89C51RB2比89C51和89S51功能强多多
89S51有的功能89C51RB2都有
建议楼主看这两个芯片的规格书

网友D:
89S51的电磁兼容性比较差

建议不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