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060的AD转换程序问题!

楼主(2009-04-30):
  有哪位仁兄用过这种类型的单片机啊?我编的ADC1的程序老是采集到的值为oxffff;ADC0的程序正常!
  最好推荐些参考程序!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 "C8051F06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YSCLK 24000000
unsigned int result1=0;
unsigned int result2=0;
unsigned int result0=0;
unsigned int result =0;
void ADC_Init(void);
//void ADC1_Init(void);
void DAC0_Init(void);
void Timer4_ISR(void);
void Timer4_Init(unsigned long counts);
void SYSCLK_Init(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ADC0_Cover(void);
void ADC1_Cover(void);
void SYSCLK_Init(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Init_Device(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main (void)
{
   xdata unsigned char a[4];
   int i,j;
   unsigned char y[2][20]={"DianYa: ","DianLiu: "};
   unsigned char *p;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Init_Device();
   while(1)
   {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 Delay_ms(250);
     ADC1_Cover();
     Timer4_Init(6400);
     EA =1;
     P2=0x16;
     ADC0_Cover();
       result=((result0/91)*0.5)*2700;
     a[0] = result>>8;
     a[1] = result&0x00ff;
     P2=0x17;
     ADC0_Cover();
       result=result0*240*250;
     a[2] = result>>8;
     a[3] = result&0x00ff;
     i=0;
      for (j = 0; j < 2; j++)
      {
        unsigned char i = 0;
        p=y[j];
        while(*p)
        {
          SBUF0 = *p++;
          while(!TI0);    // 等特数据传送
          TI0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TI0 = 0;
        SBUF0 = a[i++];
        while(!TI0);
        TI0 = 0;
        SBUF0 = a[i++];
        while(!TI0);
      }
    }
}
void Init_Device(void)
{
   SYSCLK_Init();
   PORT_Init();
   ADC_Init();
   //ADC1_Init();
   DAC0_Init();
   Uart0_Init();
}
void PORT_Init (void)
{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0x0F;
   XBR0 = 0x04;
   XBR2 = 0x40;
   P0MDOUT = 0x01;
   P2MDOUT = 0xFF;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count;i++)
   {
    for(j=0;j<250;j++)
      _nop_();
   }
}
void ADC_Init()
{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0x00;
     AMX0SL=0x00;
     REF0CN=0x03;
     ADC0CF=0x00;
     ADC0CN=0xc0;
     SFRPAGE = 0x01;
     REF1CN=0x03;
     ADC1CF=0x00;
     ADC1CN=0xc0;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ADC1_Init()
//{
  //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0x00;
     //AMX0SL=0x00;
    // SFRPAGE = 0x01;
    // AMX0SL = 0x00;
     //REF1CN=0x03;
     //ADC1CF=0x00;
     //ADC1CN=0x80;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ADC1_Cover (void)
{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0x01;
  Delay_ms(2);
  AD1INT = 0;
  //SFRPAGE = 0x00;
  AD1BUSY = 1;
   //Delay_ms(2);
  //SFRPAGE = 0x01;
  while (!AD1INT);
  result1 = ADC1H;
  result2 = ADC1L;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ADC0_Cover (void)
{
  unsigned int data temp;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0x00;
  Delay_ms(2);
  AD0INT = 0;
  AD0BUSY = 1;
  while (!AD0INT);
  temp = ADC0H;
  temp = temp*256 + ADC0L;
  result0 = temp;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DAC0_Init(void)
{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0x02;
  REF2CN = 0x03;
  SFRPAGE = 0x00;
  DAC0CN = 0x84;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Timer4_Init (unsigned long counts)
{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0x02;
  TMR4CN&=~0x04;
  RCAP4H = (65536-SYSCLK/counts)/256;
  RCAP4L = (65536-SYSCLK/counts)&256;
  TMR4CF = 0x08;
  TMR4CN = 0x04;
  EIE2 |= 0x04;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Timer4_ISR (void) interrupt 16 using 3
{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0x02;
  TMR4CN &=~0x80;
  SFRPAGE = 0x00;
  DAC0L=result2;
  DAC0H=result1;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SYSCLK_Init(void)
{
  int i;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XCN = 0x67;
  for (i=0; i<256;i++) ;
  while (!(OSCXCN&0x80));
  RSTSRC = 0x04;
  CLKSEL = 0x01;
  OSCICN = 0x00;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Uart0_Init(void)
{
  ch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UART0_PAGE;
   SCON0 = 0x50;
   SFRPAGE = 0x00;
   SSTA0 = 0x10;
   TMOD = 0x20;
   TCON = 0x40;
   CKCON = 0x10;
   PCON |= 0x80;
   TH1 = 0xf3;
   TL1 = TH1;
   SFRPAGE = SFRPAGE_SAVE;
}

网友A:
可能是没有配置好

用配置向导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