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l的网络标号问题

楼主(2007-11-25):
一个元器件引脚上可以同时放两个网络标号吗?

网友A:
No

No,only one

网友B:
不妨在你的电路中,放一个GND到VCC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C:
画完以后,update PCB之前要习惯的“ERC”一下……

楼主:
那放了网络标号的管角还是可以连接别的连线的吧?

网友D:
怎么不可以,可以的

                                                       VCC
   89c51                                               /|
 -------------|                                         |
              |  P00    LED      | /|         ____      |
          P00 |----------------- | |--------|    |-----|
              |                  | |         ----
 -------------|
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E:
但网络还是一个

但网络还是一个吧?

网友F:
网络标号通常用作两个点连接用的

所以通常成对

网友D:
转换网络表后会变成一个的

网友G:
放是可以放的

放是可以放的,但ERC好象会出错,且自动默认为其中一种标识

网友A:
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主意,项目小了不好玩,大了就更会把自己玩糊呀

楼主:
就是说,放了网络标号的就最好不要接别的连线了

要用此管角的就利用放的网络标号.

可以这么理解的吧.

网友H:
放两个,就将两个网络合并成一个了。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

To omantou :
    你说的是对的,当网络号一致时,所有与此网络相关的都会连在一起(前题是没有错误)

   直接用 网络号 。来表示此网络点的含义如 P0.0脚就直接用网络号 D0,Dat0    或PO0表示,简单点,但用意要清晰,这跟程序的变量命名一样。这样对原理图的使用有很大的好处。
相关链接:http://shot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