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1-25):
74LS595
功能怎么实现??

网友A:
  595的要实现的功能都实现了,这个不烦你劳心了。你会用它,用好就行

楼主:
~~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用,芯片手册全英文的,
有些看不懂啊!!

楼主:
!!!

void SendDataTo74HC595_2(uint8 dat)
{
  uint8 i;

  RCK2_L();                                      // RCK2为低电平
  for(i=0;i<8;i++)                               // 发送8位数据(1个字节)
     {
       SCK2_L();                                 // SCK2为低电平

       /* 设置SI2的输出值 */
       if((dat & 0x80)!=0)
         {SI2_H();}                              // SI2输出高电平
       else
         {SI2_L();}                              // SI2输出低电平

       dat<<=1;                                  // 将要发送的1字节数据左移一位
       SCK2_H();                                 // SCK2为高电平
     }
  RCK2_H();                                      // RCK2为高电平
}
帮我详细解释一下这段程序.如果dat=0xf9,74LS595的输出端输出怎样的电平?

网友B:
74LS595

是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三态,串入并出
如果输入为F9,那么你把它转换成二进制就知道输出是什么了
D7--D0:11111001

楼主:
请教高手

谢谢了,
74LS595那两个控制接口怎么接才能使74LS595实现串入并出???

网友C:
哈哈~~~以后都免费了~~~

网友B:
数据接 SER(14)引脚

 RCK(12),SRCK(11),SRCLR(10)分别接三个时钟 (程序写)
G(13)为输出允许,低电平有效

楼主:
新手的疑问

74LS595除了做串入并出,还有其他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