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01):
用AT89S52+1302+LCD模块 做个定时器,功能:显示时间,设定三组时间(掉电保持)
到达设定时间后继电器动作,可以手动按键清除继电器。

为何运行不久,就出现:时间显示异常,时,分,秒,年,月,日,全都变成了
0xff   ?

处理1:更换1302  无效

处理2:更换89S52 无效

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N多原因

楼主:
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上等于没说

网友B:
更换IC是的理由是什么

楼主:
回楼上

更换IC的原因是,想用排除法,排除IC坏的原因

网友B:
不要轻易怀疑IC问题

楼主:
那该怀疑什么呢?

网友C:
程序能确定没有问题

楼主:
程序没问题

因为,刚开始一周内运行正常,后来听说,某次上电后就不正常了,从此就再也不正常了。

网友D:
上楼还是看看断电保存和读取的数值是否相同,软件再看看

楼主:
运行时可以设定时间数据,但是断电后

再上电,设定的时间数据全变成00

网友E: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啊?

楼主:
电源是5V稳压IC,测过,没问题

网友F:
时钟芯片需要后备电源的

要不你断电后时钟咋计时?

楼主:
板上有备用电池,3.3V

用以保持时钟芯片不断电。

楼主:
用电池做电源或开关电源做电源都一样

都是显示: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