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个共阴的数码管,没有技术资料

楼主(2009-05-03):
我这有一个共阴的数码管,没有技术资料  上面有两个点,还有十个管角, 侧面写了一个sm4208 有那个高手那有它的资料 ,谢

网友A:
费这事测也测出来

弄个9V供电的数字万用表,放在二极管档,先找出公共脚,然后再找段对应的脚,表不行,就用5V电源串1K电阻测

网友B:
用万用表也可以啊。。。

网友C:
测呗,多简单啊。

网友D:
笨蛋这都不知道,数码管是不是二极管呀!!晕

楼主:
新手

还是新手, 谢了

网友E:
0.8寸单阴高红 SM4208 远光

单的太好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