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2不共地,有影响吗?

楼主(2009-05-03):
单片机电路里,因为信号要做隔离,用了5V和12V两组电源,不共地。有语音提示音输出,用TDA2822做功放电路。2822接12V的电源供电,2822输入接的是语音芯片过来的信号,语音芯片用的是5V的电源。2822输入信号的地线和2822本身的地线不共线。请问2822不共地,能工作吗?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你的信号有回路么?

没有回路怎么把信号传过去?你以为是无线收发啊?

楼主:
这么说,5V和12V 地线要共用?

如果5V和12V电源地线公用,单片机电路抗干扰能力可能会受影响?再增加一组12V电源(给TDA2822供电),这组电源的地线与5V公用,电路复杂了点。有没有其它办法?
还想问一点,单片机电路里5V和12V电源地线共不共用,对单片机系统抗干扰能力有多大影响?
我还想到一点,如果5V和12V电源在电路板不共地,用一组变压器分别供给两个整流桥(用于得到5V和12V),我觉得这样不也是共地了,对吗?谢谢!

网友B:
共不共地得看需要

    如果你的一路电源中涉及强电控制或大型感性负载,另一路是单片机系统,那千万不能共地,这样对非高频的干扰有较大的抑制效果(但因为有分布电容的存在,别指望变压器隔离能阻止高频干扰,除非上超隔离变压器)。而有时“不共地”可以说是必须的,一个系统,18V供电,通过电容分压拉出个虚地,假设多了组9V出来(+极仍为18V,参考零点为这个虚地),这时候你的系统通过隔离的方式(比如隔离式DC-DC)由18V那头供电,9V那头取信号,是没问题的,如果不隔离的话...想想看会有什么后果..
    两个不同地的系统互相传送数字信号的话很简单——通过光耦(常用的TLP521、TLP181等等),如果传送模拟信号的话,需要线性光耦(常用的有HCNR200/201),后者还需要些外围电路因此会麻烦些。
    最后一组变压器出来2个不同的绕组再接分别接整流桥才算不共地..

网友C:
加一个拨号modem上用的音频变压器,才几块钱

实现电气隔离的同时还能滤除语音中的高频PWM残余杂波改善音质,如果想省钱,直接用5V带功放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