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圆周,PI应该取多少?

楼主(2007-11-26):
    在一个程序设计中需要根据直径(半径)大小,算出总里程及运动速度,这里半径可以设定精确到mm,此时计算圆周---〉里程及速度,想不清楚 PI (圆周率)应该取多少??!
    取 3 的话误差是不是过大?取3.14 浮点运算是不是过于麻烦(小题大做)以及51实现是不是太繁琐?!!
    还是一般取3就可以了???
    请各位大虾指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想“毛估估”,就没问题,呵呵。

网友B:
先将PI放大N倍,算出结果后再除N倍

网友A:
楼上:你不怕乘“爆”了吗?

还是用浮点运算吧。

网友C:
当然不能太"毛"了

扩展乘除法的位数,就不怕乘“爆”了
就算这样慢一点,但还是要比浮点运算快得多

网友D:
取3的误差大了电吧

用浮点数吧

网友E:
用先X一个整数,再除以一个整数。。。

X/X约=PI。。。

网友F:
用3.14*128,然后结果再截位

网友C:
唉,笨死了

谁让你每次都去算的啊?
你就不能设置时算一次,以后就用算好的结果来加吗???

就算非要每次都计算,单片机的速度比人算也快多了,根本就感觉不到延迟的

网友G:
取祖冲之的密率

355/113
这个分数的精度很高,就是不知道你作除法是否方便。

网友H:
楼上的实现可取。

网友I:
PI的精度由你的需求所决定~

    你现在是通过半径来求,里程和速度。如果半径已经固定了。那么只要知道里程的精度和速度的精度,那么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到推出你的PI的取值范围在多少才能保证你的精度了。
    然后剩下的事情,是在保证你的精度的前提下,来优化你的算法。

    所以~~你的里程和速度的精度是多少啊?
    5%? 1% ? 还是0.5%?

    换句土一点的话说,你算出来的里程数和实际的里程数,所允许或是容忍的相差范围是多少啊?

    假设你在计算中用一个系数K来代替PI(这个K值由您来定,可以是3,可以是3.14,更可以是355/113)。
    那么通过小学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式子
    一个是实际里程S=2PIR
    一个是计算里程S1=2KR

    那么,你只要通过调整K值,使|S1-S|/S的值是落在在您的精度内就可以了
    貌似我觉得3就够了。

网友J:
re

记得匠人那边有个“外星人”算法,嘿嘿,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K:
3.1415927 * 16384

 = 51472  ( 3.1416 )

Diameter * PI  --> (Diameter  * 51472) >> 14

网友L:
51都这么做吧...

3.141592654 = 2 + 1 + 1/8 + 1/64 + ....

x = (x << 1) + x + (x >> 3) + (x >> 6) + ...

网友M:
3.1416*10000 =31416

例如半径为1米,那么周长为:

2*1*31416=62832,你自己心里知道结果是6.2832米就行了,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定点小数。

如果结果只保留整数部分的话,放大倍数改成2的n次方比较快,最后的结果直接用移位即可得。

网友C:
16楼的计算方法很好!

引用 网友L: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6楼: 51都这么做吧...

3.141592654 = 2 + 1 + 1/8 + 1/64 + ....

x = (x << 1) + x + (x >> 3) + (x >> 6) + ...

实际上对于人机交互,随便什么方法都可以,先做出来再说!
毕竟对于计算人比电脑慢太多了

网友:
11楼的355/113这个精度很高很高了

我一般取201/64,这个精度也很好,先做完所有的乘法再除64

网友N:
用IceAge

的方法很好,简单,快捷。我一般也是这样做,如果小于1的系数,我直接扩展65536倍,乘完之后取32位的高16位。乘10000再除10000就比较麻烦了,单片机里面最好用2的幂。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关于精度,领导没有给我明确的要求,我只是想在小成本情况下尽量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