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味浓了点

楼主(2007-11-26):
硬件连接:
AD7887(12位ADC,125KSPS的吞吐率,55大元一个)的8个脚:
1、CS——P1.0;
2、VDD——+5V;
3、GND——GND,PT1000的一个脚;
4、AIN1/VREF——VDD、10K电位器的一个脚;
5、AIN0——PT1000的另一个脚、10K电位器的另一个脚;
6、DIN——GND(只读ADC);
7、DOUT——P1.1;
8、SCLK——P1.2;

C51程序:(前4位先导0,12位数据高位在前)
    SCLK=1;
    CS=1;
    delay(10);
    CS=0;
    delay(10);
    for(k=0;k<16;k++)
    {
        val=val<<1;
        SCLK=0;
        delay(10);
        SCLK=1;
        delay(10);
        if(DOUT)
        {
            val=val+1;
        }
    }
    CS;
    return val;

结果:
16位为:0000 XXXX XXXX XXXX XXX0(最后一位恒0,也就算了,据说是实际精度的问题。)
电位器由0至890欧姆左右时,数据由4094至0,
电位器过890欧姆左右时,数据由至0突变为2048,
阻值继续调大,数据继续慢慢慢慢下降,(当数据为1024时,对阻值的变化变得很不敏感)最后至512不动。

连日头昏,有低级错误的话,就当逗个乐。已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哪位大爷救救兄弟啊!
先作个揖!

网友A:
程序倒数第二行CS???

楼主:
回楼上的话

CS=1;
笔误!对不住,下次不敢了!

网友B:
活不下去了就跳楼去

动辄求救、寻短见,有点骨气好么

网友C:
哈哈~~~if (result >= 2048) {result^= 0xfff;result++;}

if (result >= 2048)//符号位,0x800
{
  result^= 0xfff;
  result++;
}

网友C:
哈哈~~~0跳到-1很正常呀~~~忘记收"费用"了~~~

楼主:
4楼批评的是

现改为:
    哪位高人愿予指点,在下这厢有礼了!
    有喘气儿的没?

楼主:
5楼先谢了,兄弟试试先。

网友D:
跳楼要小心啊,别砸死了楼下的MM啊

网友C:
光谢是不行的~~~注意菜地公告~~~

网友C:
所付"费用"~~~见下祥解~~~

网友E:
dd

乱收费..

网友C:
买卖公道,童叟无欺,立据为证,空口无凭~~~

网友E:
dd

人肉买卖!!

楼主:
没问题!

菜地公告:凡菜农答疑正确者借用选美证一次
凡菜农答疑正确者,应该付给菜农一次性合理的劳务费.
劳务费用很低廉,只需将您在21ic注册的合法ID借用一次.
买卖公道,童叟无欺,立据为证,空口无凭.

ID给您都成,用户名你知道了,密码怎么给你?

网友B:
菜农别玩了

难道又想掀起一场风波?

网友E:
dd

谁出风了,冬瓜拿木头砸他

网友C:
哈哈~~~投到HotPower@163.com

这个问题主要是符号位的问题~~

我用的已知符号位了,所以取了绝对值:

void AdsObj::AdsConvertStop(void)
{
unsigned short result;
//char str[16];
//  while(AdsReadReg(ADS7870_GAINMUX) & ADS7870_GAINMUX_CNVBSY);
  ADSPORTCS->IOCLR = (1 << ADCS);//打开片选信号
  AdsReadWriteByte(ADS7870_REG_READ | ADS7870_REG_16BIT | ADS7870_RESULTHI);
  result = AdsReadWriteByte(0xff) << 0x08;//读转换电压高4/3位
  result |= AdsReadWriteByte(0xff);//读转换电压低8位
  ADSPORTCS->IOSET = (1 << ADCS);//关闭片选信号
  if (result >= 0x8000) {//放电电流
    result ^= 0xfff0;
    result += 0x0010;//划成绝对值.注意这里我有别的处理,所以相当于取反加一~~~
  }
  AdsTestRes[AdsCount] = result;
//  sprintf(str, "AdsTestRes[%1d]=%04X", AdsCount, result);
//  Uart.puts(str);
}

楼主:
回hotpower

密码已发至你邮箱,请查收。
用完能还我么?

网友F:
有点玩过火了,小心匠人耍大刀哦

网友G:
随便说说

“AD7887(12位ADC,125KSPS的吞吐率,55大元一个)的8个脚:”
这还要55大元一个,C8051F内置的,性能比这要好,也不55大元。。。

楼主:
回随便说说的话:

AD7887,5块1个,我也想啊,换别的,我做不了主。
这就是命!!!

最后感谢本版同仁,特别“HOTPOWER”!

网友C:
哈哈~~~俺早没那个兴趣了~~~楼主自己玩吧~~~

已没什么用了~~~

网友C:
话说回来,用菜农的脑浆换回一条生命,俺还是做了"有意思的

网友H:
有点恐怖......

别动不动就活不下去了好吗!
要忙的事儿多着呢! 好好活着!

网友I:
我贴一个ad7888的

这是我写过的AD7888一段代码,LZ可以参考下.
AD7888 soic封装 30多文/个

unsigned char bdata Indata;
sbit bitin = Indata^0;
sbit cs = P2^4;     //
sbit sclk = P2^3;    //  AD7888 control
sbit dout = P2^1;    //
sbit din = P2^2;
......

uint AD7888(uchar input)        //AD7888 转换数据函数
{
    uint getdata, tempdata;
    uchar count;

    Indata = input;  //ad参数设置
    cs = 0;         //选通ad工作
    getdata = 0;

    for (count = 0; count < 16; count++)
    {
        sclk = 0;
        din = bitin; //等待sclk上升沿
        Indata = Indata >> 1;  //右移一位,让原indata的低1位移动到低0位,通过bitin=indata^0 加到din上
        sclk = 1;
        sclk = 0;   //下降沿已发出,ad7888发送转换数据,高位先出
        tempdata = dout;  //将ad发出的数据存入tempdata
        getdata = getdata << 1;     //    左移一位
        getdata = getdata + tempdata;  //不同数据类型相加

    }
    cs = 1;
    getdata = getdata >> 1;
    return getdata;
}

网友J:
被**了,还要感谢!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1楼: 随便说说
“AD7887(12位ADC,125KSPS的吞吐率,55大元一个)的8个脚:”
这还要55大元一个,C8051F内置的,性能比这要好,也不55大元。。。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2楼: 回随便说说的话:
AD7887,5块1个,我也想啊,换别的,我做不了主。
这就是命!!!
最后感谢本版同仁,特别“HOTPOWER”!

实施强奸,是至高无上的“为人民服务”!
----------------------------------------------------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3楼: 哈哈~~~俺早没那个兴趣了~~~楼主自己玩吧~~~
已没什么用了~~~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4楼: 话说回来,用菜农的脑浆换回一条生命,俺还是做了"有意思的事"

网友C:
收到紧急文书~~~

网友K:
晕hot大叔又来

网友L:
确实有点人肉买卖的味道……

嘿嘿,现在流行这个了啊……

网友C:
买卖公道,童叟无欺,立据为证,空口无凭---劳动所得,何罪之有?

网友J:
要有自己的道德职责!

网友C:
哈哈~~~我们这个职业"一句话千金"~~~不收费不高尚嘛???

我的开源精神不够吗???

有几个博客像菜农一样都是原创???设计面之广的???

网友J:
你收多少钱我不管你,那是你的本事

可是,你这种“**”性行为,说实话,并不是“**”楼主一人,在“**”大家。

21IC没有一个人象你这种来的。你纵然有天大的本事,就可以这样吗?我不必去猜测你心里是想什么,但这种表现,实在令人痛心不已!

你还到处标榜自己主持/伸张正义,自己的最原始根基都存在问题,或者说自己的立足都有问题,还有什么好炫耀的。

网友J:
痛恨你恃才骄横

以后再有,痛击没商量!

网友M:


网友J:
这是原则问题

看上去,他什么也不怕,咱也不必怕他。

但他必须知道,他是在成功**楼主的同时,**了大家,**了21IC,**了他本人。

网友N:
林子大了,所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放宽心态去看这林子里的一切,
世界正因为如此才精彩有趣

网友O: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J:
说得也是

不过,知道自己是鸟,也总该知道有折翅的那一天。就凭那点先学来的小本事就去奴役别人,啥子意思嘛?

我过去腰戳“跪求帖”,现在(今天)又新现“泣求帖”,也许用不着俺去戮它。倒是你们说说,他现在这个叫什么帖?先管叫“**帖”吧。

网友C:
楼主要活下去呀~~~

网友P:
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

这年头……

网友Q:
请大家文明语言、文明行为。子曰:其争也君子。

网友R:
求人不如求已

  楼主咱这么没志气。俺前阵子用了个DA,MAX5222,找遍Intelnet也没找到多少参考程序,很快就写出可行的测试程序了,只要方法对路,总是可以解决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热心回答问题,咱版块欢迎,低级乏味的玩笑少开为佳。

楼主:
兄弟还活着,大伙有意见,冲我,应该的。

    只怪兄弟学艺不精,给大伙添麻烦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兄弟这样的白痴遇到该类小问题,头疼程度不亚于萨达姆遇见布什,失态再所难免,还望各位高手体谅、海涵。兄弟今后一定加强学习,少出笑话。
    另:兄弟还有大把问题欲请教HOTPOWER(问题于我复杂,于兄简单),望“有力”兄见贴给个QQ号什么的,以便在下打扰。

网友C:
哈哈~~~俺要负责任的~~~

不过选票先保管起来~~~

网友C:
俺一般不QQ~~~很抱歉~~~不过汽油桶也不慢呀~~~

网友S(2010-11-09):
ad7888程序谁做过 兄弟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