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与AT89S2051区别

楼主(2007-11-26):
开发感觉89c2051的ram可能不够用或者使用多而影响速度,考虑找以个ram大一点的,at89s2051除了ram为256以外其他与89c2051有甚么区别啊?请各位大侠指教!不盛感谢!

网友A:
S是指ISP编程接口

网友B:
主要区别

AT89C2051与AT89S2051引脚和指令兼容。它们的主要区别是AT89S2051支持ISP(In-System Programmable)在线编程,也就是可以不需要将单片机从系统中取下来直接在系统中编程。省去了每次插拔芯片。还有AT89S2051带一个8bit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