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如何实现供电?

楼主(2009-05-03):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如何实现供电,怎么实现5V电压?

网友A:
电脑的USB就是DC-5v

可以给你的系统供电。

楼主:
那usb需要哪些元件组合?

那usb需要哪些元件组合 能把元件说下吗?

网友B:
插头+插座+导线

楼主:
就可以了?不是usb的吗?

就可以了?不是usb的吗?

网友C:
...

USB有4根线,1和4那2根就是需要的5V和GND,中间2根是差分数据线

网友D:
可以直接从电脑主机电源里边引出两根线,那个空余接头很

注意颜色

网友E:
还是找个变压器吧!

网友F:
供电

他们说是供电,+5负,地拿出来用即可。注意电流不能超不然烧坏USB口。

网友G(2013-06-19):
好问题,坐等

网友H:
用手机充电器

网友I:
焊个电源座,然后接根usb线就能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