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244怎么能做电平转换,想不明白。

楼主(2009-05-03):
    最近在查询OLED的相关资料,几乎清一色的都是3.3V的接口,我用的是老51,怎么弄个电平转换啊?

网友A:
老51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
那就不要用老51

用年轻的51单片机,很多是宽电压范围的,用3.3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山寨版“程序将人”惊现论坛。。。。

网友D:
这样

貌似把HC244接3.3伏电源,用电阻分压即可。但要看你单片机输出脚的结构,里面是推挽输出还是弱上拉还是什么。

网友E:
用LVC244,也可用OC门

贴个5V单片机与3V芯片接口示意图供您参考

楼主:
244接3.3V的电源,那么输入5V的逻辑电平不会锁死 啊?

网友F:
有个244的变种,有两个电源3.3和5V

网友G:
山寨方法,244 4v供电

这样基本可以兼容5v和3v电平

楼主:
看来 接个OLED也不容易啊~~!

网友H:
口少的话

用P0口上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