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与B单片机通讯请教??

楼主(2007-11-26):
   最近做了一个产品,采用两个单片机。用485通讯但效果不好。A与B不在一个电路板上,传输线不超过5米。有做过用两单片机的串口中间加两个光藕通讯的电路吗?对于短距离传输好吗?谢谢!!

网友A:
直接用232

看看是什么工作环境?
一般的工作环境,个人认为可以直接用232,不过速度不可高了。不然就用两个差分IC对做,不过这样麻烦一点了。

网友B:
一直在用485

感觉很稳定

网友C:
如果不是在严重干扰的环境下,485短距通讯加隔离意义不大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总线本身的设计有问题,贴图出来看看。

网友D:
支持二楼的

支持二楼的,如果环境不恶劣,完全可以直接用RS232,不知是不是速率不能满足你!

网友E:
协议加校验猛发,捞一个够本,捞俩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