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IO口用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2009-05-04):
现有个双向IO口,我们想用光耦隔离它,前面用2选1模拟开关来选择是输入光耦还是输出光耦连到MCU。
电路如下:
这个电路感觉没底。
1、右边SINGLE若为低电平时U21和U20都会有电流流入,不知有没有问题。
2、悬空的模拟开关的引脚状态未定,如何使悬空的模拟开关的引脚不会另外一路信号产生影响,我试着加个二极管,好像起不了作用。

不知能否这样设计,或者有更好的办法,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注意模拟开关导通阻抗Ron的影响

楼主:
谢谢。

这里几欧的阻抗我倒不担心,担心的是这样能不能实现信号的正常传输。

网友B:
暂时看不出有何不妥

关于第一点,都有电流流过又没关系,只是功耗大些。上拉电阻别取太小就行

楼主:
。。。。。。

当模拟开关连到INPUT_IO,此时OUTPUT_IO的状态是什么?如果未知,可能0也可能1的话,就对SINGLE信号有影响了,则这个设计就失败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来实现双向口的光耦隔离的问题。

网友C:
看看ADUM2401

这个是隔离的双向光耦,在脑电图的信号采集板上有用的

楼主:
adum很贵吧?

我只需要用光耦隔离一下就可以了,开关信号的。要不了那么高级的玩意。。。

网友B:
看模拟开关的datasheet上是怎么写的

如果不接通时为悬空(高阻)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看你这个电路的要求,用CD4066应该可以。CD4066如果断开时,引脚状态是高阻的

网友D:
去搜一下I2C总线隔离电路

楼主:
to smileagain:

如果不接通时为悬空(高阻)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看你这个电路的要求,用CD4066应该可以。CD4066如果断开时,引脚状态是高阻的

断开的时候是高阻的吗?如果是这样就好了,但我看了老半天datasheet没见到哪里有明确的说明,所以还是不敢用。。。

网友E:
我想问问的是,光耦的供电由哪边做?

光耦不独立供电,接不接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想明白

楼主:
to楼上,光耦两边是不同电源供电的,从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模拟开关悬空脚高阻吗?
哪儿有说吗??

网友F(2009-08-13):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F:
我*,我的图怎么传不上去,分数太少?那联系我吧MIAOZENGXUE@126.COM
两个光耦实现I2C隔离电路

网友G(2014-11-11):
光耦两边的电源和地都都应该是隔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