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S51的P0口接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无正文)

网友A:
除了P0需要接上拉电阻,其它口一般不需要

P0是地址/数据复用端口,如果用于外部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地址/数据总线时,不需要接上拉。如果作为一般I/O口是,P0口需接上拉电阻。其他I/O口不需要接上拉,因为单片机内部有上拉电阻。一般的将89S51与DA或AD芯片接时,以及与外部存储芯片连接时除了P0需要接上拉电阻,其它口一般不需要!

网友B:
P0 口也可不用上拉电阻

不管使用何种器件,只要你把外部器件采用总线方式来读写操作的,就不用接上拉电阻。而如果是以I/O口方式,则应该在P0口接上拉电阻,其他端口不用如此。下面这篇**中也有介绍:http://eleclike.21ic.org/user1/4354/archives/2007/42833.html

网友C:
好像使用AT89S51的P0口上拉电阻有要求

好像AT89S51的P0口上拉电阻的值是有一个范围,我用5.1k的电阻就OK,而用1K或10K的电阻就不行。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D:
答复4楼

做为I/O使用时,上拉电阻的大小和你使用的条件有关。1K,5.1K,10K在部分情况下没有问题。
1. 上拉要考虑外部和内部所需要的电流。
2. 上拉要考虑外部和内部所需要的电平。
P0口的上拉肯定是有范围的,只是不会像你认为的那样只有那么窄。你的使用是不是又做输入又做输出了。如果被我猜重的话,你可以实际计算一下,有效的电平大小。

网友C:
谢谢5楼!

我的使用仅是做输出控制LCD,在用4.6~6.8K没有问题,在1K,10K情况下就是不行。以前使用AT89C51一点问题一点问题没有,除了MCU变了,其他一切都没变。

郁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