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51/52的串口波特率是不是默认T1提供的?

楼主(2007-11-26):
老51/52的串口波特率是不是默认T1提供的?假如我想用T1给uart1提供波特率 ,有没有寄存器配置,使T1和uart1连系起来。还是默认的,只用打开uart1,和设好T1就行了。

楼主:
自已顶下先。嘻嘻。

自已顶下先。嘻嘻。

网友A:
得设置寄存器

否则波特率怎么确定?

楼主:
我的问题是

这个我知道 ,我是说:如:T1输出波特率1,T2输出波特率2,分别给uart0和uart1,那我怎样设置,才能分配波特率2给uart0,波特率1给uart1?
不过,先谢谢LS!!!!

网友B:
串口0是默认是用T1。

楼主:
那么串口1呢?

我现在开发的系统,串口0被厂家占用做防真口了(研发阶段),我怀疑其波特率是T2产生的,因为,现在我都用了T1和T0了,没有冲突发生。
我现在就想用T1产生波特率给uast1.
OO,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B:
这个要设置吧,看看数据手册才清楚了。

楼主:
先谢了

那个单片机是新出的,炬力的。
哎,国产东东,还真是没有老外的行呀。
用52的老核,外包LCD驱动,flash
防真做的不好,说明书在这部分没有写得太清楚,好像是抄教科书的。
明天回去试试就知了。
谢谢大家呀。

网友C:
标准51只有一个串口

    默认波特率发生器是T1,但当MCU具有T2时,如果需要将T2当作波特率发生器则需要进行相关寄存器设置操作才能切换过去。至于带两个串口的增强型51的波特率是否支持发生器互换则要看该MCU的设计,标准51系列是没有约定的,具体信息需要看有关数据手册。有的双串口51系MCU如华帮的77E58就不支持这么做,其第一串口和标准51一样可以用T1或T2做波特率发生器,但第二串口只能用T1做波特率发生器。
    矩力也出51MCU了?价格如何?

网友D:
标准51就只有一个串口,

增加外设就得增加相关的寄存器或用上没用的位,你自己仔细研究研究他的DataSheet不就知道了?

网友E:
行啊,炬力也做51了。

网友F:
看手册了。像C8051,有N个timer可以做波特率发生器

还好有个图形配置界面,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应该是chunyang说的那样。uart1用T1的。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标准51只有一个串口

    默认波特率发生器是T1,但当MCU具有T2时,如果需要将T2当作波特率发生器则需要进行相关寄存器设置操作才能切换过去。至于带两个串口的增强型51的波特率是否支持发生器互换则要看该MCU的设计,标准51系列是没有约定的,具体信息需要看有关数据手册。有的双串口51系MCU如华帮的77E58就不支持这么做,其第一串口和标准51一样可以用T1或T2做波特率发生器,但第二串口只能用T1做波特率发生器。

 炬力的那个单片机叫ATT7025,主要是电能计量用的。十多元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