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万用编程器,麻烦各位大侠推荐下!

楼主(2007-11-26):
最近用到的单片机型号较多,想买个万用编程器,请各位大侠推荐下,谢谢!

网友A:
TOP的

有TOP2004停产了 TOP2005

网友B:
呵呵,没有万用的

如果编程器可以万用,把所有的IC都扫光,那价钱可不公道,不过也不会有
买个普通的吧,接近千把块的也差不多了
相关链接:http://shot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台湾研仪的LABTOOL-48UXP

网友D:
买希尔特的吧

 USB接口的希尔特很不错,如果想便宜,推荐TOP2005
假货蛮多,最好找好的经销商拿货。

网友E:
以前用过威龙的感觉不错,但是贵了些

网友F:
先说准备拿出多少银两

楼主:
谢谢各位!

原来我一直用鑫润飞的RF910,有时用下革新的superpro 580,不过这两个编程器都没有义隆和富士通的型号,所以我打算用不超过4kRMB买一个比较全的编程器。

网友G:
河洛的ALL-11不错,性价比好就选TOP2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