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外中断脚的疑惑

楼主(2009-05-05):
如题,外中断脚0有一个另外的作用是在定时器中,如果 GATE=1  并且TR0=1,那么INT0脚输入高电平后开始计数,输入低电平停止,由此来测量脉宽。   那么我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同时使用外中断0这个脚做中断用么,比如我用这个脚计脉宽后再用外中断的下降沿有效来判断脉冲是否结束。不知道各位高手听懂了我表达的意思没,不知道两种一起用有没有矛盾,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同时使用中断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那就好办了,谢谢楼上指教

网友B:
可以,当IO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