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X51单片机的SPI接口如何使用?急啊!!!

楼主(2009-05-05):
原来我用的是AT89C51系列单片机,因为不带SPI接口,所以是用模拟方式实现的。

现在改用NXP的P89X51单片机,片子自带了SPI接口,启动我倒是明白,只需置位SPCR即可;
可作主接机接收时到得数据放到哪里,是不是有专门的接收和发送寄存器?还要自己设置个变量一位一位的移入操作(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用模拟方式来实现的,毕竟两种芯片的价格差得很多啊)。

网友A:
到keil的目录下找找,或者用百度找找,可以找到例程的

楼主:
我找了,可是没有相关的,急死了

我找了,可是没有相关的,急死了

网友B:
SPDAT= SPI Data = 86H

楼主:
那如何接收16位数据呢?

谢谢楼上的,
那如何接收16位数据呢?比如用的AD芯片是TLC2543,输出选择为16位,而P89V51单片机的SPI在一个字节的数据传输结束后,SPI时钟发生器关闭,SPIF标志置位。我接收了从机的前八位,可后八位如何接收呢?

网友B:
再发一字节,内容不关心

网友C:
只能下载程序?

是不是只能下载程序?

网友D:
也可以模拟啊

我一般不用硬件IIC,SPI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

好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