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二进制代码怎样转换为汇编或C原程序?

楼主(2009-05-06):
(无正文)

网友A:
做成一个数组,把这个数组的地址定位在地址0...

然后放在C文件里,不要启动文件,编译一下,就又可以烧回去用拉~~~~~~这样就实现了C源文件的功能了。

网友B:
还是圈圈快

网友C:
汗,看不懂......

这么玄的

网友D:
C里还要个主程序

把那个代码也要删除

楼主:
RE

感觉圈圈说的就象传说中的机器:
这边放进猪去,那边就出火腿肠,这边放进火腿肠,那边就出来猪了.呵呵

网友E:
楼上还忘记一项工作

就是把驱动电机反转

网友F:
ls的太落后了,就一个入口一个出口,

一个按钮有个PIG图标,还有个是个热肠图标,呵呵,按一下就好

网友G:
好像用个什么软件

HEX->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