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74LS14N的电路连接[附图]

楼主(2007-11-27):
如附图中,74LS14N只使用了1,2,3,4四个脚.其余引脚悬空.74LS14N使用的5V供电.
问题是:
当1脚(3脚)输入3.2V高电平,对应的2脚(4脚)输出0.18V
而当1脚(3脚)输入1.04V低电平,2脚(4脚)输出仍然是0.18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74LS14没有用的引脚要上拉(下拉).

附件点不开呢

网友A:
不用上拉下拉吧

没用的引脚看情况,很多和电源接

网友A:
有的和输入信号接

楼主:
再问

我现在是悬空的,怎么都不行,不管输入高/低电平,输出都是0.18V不变.

网友B:
TTL 低电平的门限值使0.8V,1.04V很可能会被认为是高电平

网友C:
仔细看一下74LS14的资料,注意VT+和VT-。

“严禁不仔细查看相关资料就画图甚至制板”,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XWJ

因该是XWJ所说,大意了,我换两个电位器试试.
有结果了再公布

楼主:
还是没有搞好,怪问题

当不接74LS14N的时候,74LS14N的1脚测的高电平2.78V,低电平是0.17V
而当接入74LS14N之后,74LS14N的1脚测的高电平变成了2.40V,低电平是1.05V.
我晕...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前面对管用的ST130

不加74LS14N直接接到MCU 上也不检测不到.我晕.不接MCU时用万用表测量时电平是正常的,加上MCU之后就一直是高电平了/...

网友D:
好象驱动不够吧.

好象驱动不够吧.可以直接跟地短接试试.

楼主:
回复:

驱动不够,该怎么解决呢?

将74LS14N的一个输入脚接地,可以测量的到输出是4.7V.

那就是红外对管ST130的问题了,为什么不接74LS14N时ST130输出数据正常,一接上就错了呢(接上74LS14N之后,ST130输出始终在1.2V(高电平)以上,因此74LS14N输出为0.18V(低电平))

网友E:
给红外对管ST130输出加上上拉

可能是红外管输出驱动能力不足,红外对管ST130输出加上上拉,也即在7414的输入端加上上拉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楼上各位.
重新调整了R11与R12的电阻就好了,最后R11取的是1K,R12取的是5.1K.

网友D:
是低电平不行

加上拉估计不行吧,它是低电平不行啊,改为74HC04呢.

楼主:
之前改成74HC04也不行.

改了对管外接的电阻之后74HC04和74LS14都可以.

之前我也试过对管输出加上拉,没有成功.不知道象这种驱动不足的情况该怎么处理.

网友F:
加大上拉到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