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X5045对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07-11-27):
我用5045作复位源,可上电并不能复位AT89S52,只用镊子点一下才可以。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上拉电阻太大,去1K试试。

网友B:
X5045复位脚上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C:
看清楚呀

看清楚呀,X5045复位脚是OC门输出的,没上拉是不行的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