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89c2051与at89s2051功耗

楼主(2007-11-27):
5v电源12兆或者16兆晶振!
还有就是要是接2片的话我直接采用将第二片的xtal1,xtal2采用第一片同样的接法,采用同一个晶振,有甚么问题!
我试着用书上和网上介绍的接多芯片的方法搭实际电路晶振不起振是甚么问题啊~

网友A:
功耗问题应该看手册

5V下S2051约10mA,C2051约15mA。
两片MCU用同一个时钟源没问题,但不是你想的那样,MCU内置振荡器和外部晶体共同构成时钟振荡源,第二个MCU的时钟输入接第一个的时钟输出,不要引长线,必要时可加缓冲。

楼主:
继续请教

我昨天问个朋友他说第一个正常接,第二个只接xtal1,把第二个的xtal2的悬空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

网友B:
是的。应该是把第一个的输出,接到第二个的输入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XTAL1是输入,XTAL2是输出,所以将第一片的XTAL2接到第二片的XTAL1上,第二片的XTAL2悬空。

楼主:
请教

我现在用相同的2片at89c2051接的同一个晶振,第二片的XTAL1接的第一片的XTAL1,在自己搭的电路中做试验,带动系统工作以及带功放时晶振都没甚么变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