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C问题

楼主(2009-05-07):
   #define WCMD XBYTE[0xfc00]这名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0xfc00地址赋值1啊?那用汇编又怎么去写呢?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宏定义而已,指令上无任何处理

展开就是一个强制类型转换,是一个地址在0xFC00,类型为xdata char的变量。

网友B:
这是一个宏定义语句

定义WCM的的地址为外部RAM的地址0xfc00
当把WCM赋值时就是对地址0xfc00中赋值

网友C:
用汇编语言这样写

WCMD EQU 0FC00

网友D:
去看XBYTE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