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程序会无限循环

楼主(2009-05-07):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
/**************************************************/
void delay(uint k,n)
{
  uint data l,i,j;
    for(l=0;l<k;l++)
    {
      for(j=0;j<n;j++)
        {
          for(i=0;i<121;i++)
          {;}
        }
    }
}
/**************************************************/
void main(void)
{

   P0=0x00;
   delay(2,64);
   P0=0xff;
   delay(1,60);
           }

以上小程序应该我去测量后P0口输出一个高电平,但是现在示波器测量它却在不停的高低循环,为什么呢?高手指教

网友A:
呵呵 楼主的做法没试过

CPU执行完后下一步走哪呢
一直走下去,直到走完。再怎么走 呵呵 。。。。。。。。

网友B:
你这么写不规范

P0=0x00;
这种写法不对
应该是
temp = 0x00;
P0 = temp;
你试试
直接赋值是带输入的

网友C:
main函数是不停循环的

主函数是不停循环执行的,用个while(1){P0=0xff},就可以让程序在while中循环。。。让P0产生高电平。。。。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我回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