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TFT彩屏的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5-07):
   谁能给我一个清屏的程序吗?屏是480*234的,接法是RS=P2.7,CS=P2.6,
WR=P3.6,RD=P3.7,数据口是P0(D0~D7=P0.0~P0.7),SPI不用。

网友A:
往屏里面写数据0,或者空格都行。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写不进数据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写不进数据,硬件是绝对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不对,我就想要开机的设置啊

楼主:
我想的是片选没做好

    不知道有没人做过这个东东的程序,帮看看我的程序那里出问题了
WR              EQU     P3.6
RD              EQU     P3.7
RS              EQU     P2.7
CS              EQU     P2.6

ORG    0000H
        LJMP   MAIN

MAIN:
       MOV      SP,#60H

       CLR      WR
       SETB     RD
       CLR      CS
       CLR      RS
       MOV      P0,#03H;送行首地址
       SETB     RS
       MOV      P0,#00H
       CLR      RS
       MOV      P0,#04H;送列高位首地址
       SETB     RS
       MOV      P0,#00H
       CLR      RS
       MOV      P0,#05H;送列低位首地址
       SETB      RS
       MOV      P0,#00H
       CLR      RS
       MOV      P0,#1FH
       MOV      R5,#0CH
 START2:
       MOV      R6,#28H
 START1:
       MOV      R7,#0EAH
 START:
       SETB     RS
       MOV      P0,#07H
       DJNZ     R7,START
       DJNZ     R6,START1
       DJNZ     R5,START2

       LJMP     MAIN
       END

楼主:
可能是吧,我刚接手的东东,还不大懂

    呵呵。。。。。。。新手,大家多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