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单片机程序莫明丢失的经验总结

楼主(2009-05-07):
昨天又有徒弟问到单片机内程序丢失的问题。
我把过去的经验整理一下。大家分享。
一、改善电源
    尽量改善电源。这是老话了。并不是说单片机能工作就行,电源要设计好,加上104去耦电容改进电路布局等措施。二、使用电压监测芯片
二、使用带电压监测的复位芯片。
防止上电/下电时,单片机电压处于工作和不工作的临界时,单片机自己胡来。上电后,电容从0V逐渐升到VCC;下电时,从VCC逐渐降到0V。不管转电压转换的多快,总会有一段时间处于电压不足的不稳定状态,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三、足电压编程、慢速编程
    让Flash/EEP存储器在编程时充入足够电荷。
    需要可靠性的场合尽量低速写入,把工作加到芯片上限 (一搬5V芯片用5.5V,3V芯片到3.6V),能明显提高数据可靠性.
四、保护编程口
    保护编程的IO口,加些上拉或下拉电阻。如IAP、ISP、JTAG等。防止单片机复位之前的时间被处界杂波干扰,误入编程状态。
    例1:ATMEL的ISP口的SCK、MISO脚尽量做输出使用。防止外围器件对这些脚产生跳动电平。防止误入ISP状态。对JTAG口也要做同样的保护。
    例2:STC单片机,尽量设置成P1.1P1.0为低电平时才可以编程。
五、产品尽量禁止编程功能
    比如AVR单片机,设置JTAGEN=1 OCDEN=1 因为JTAG有改写FALSH的能力。在产品阶段用不着它,把它禁止。如果可能,还可以设置熔丝位,禁止ISP功能。但是你要考虑清楚,禁止ISP功能以后就只能通过并行方式改写程序了。
    还有一些单片机有专门的引脚,控制编程允许。那么咱们可以让它处于禁止编程的状态。

下面是我对使用MEGA16L的防丢程序措施。5V电压8M晶振。
1.使用带电压监测的706硬件看门狗。即保证可靠复位,又防止CPU低电压工作。
2.不使用IAP自编程。熔丝位BOOTRST=1。以前我是用过自编程,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它禁止了吧。
3.晶振选择高幅度振荡输出. CHOPT=0 工作电流会增加1个多毫安,但是稳定多了。
4.打开BOD  BODEN=0  BODLEVEL=0  一旦VCC下降到触发电平4.0v以下,MUC不工作;当VCC电平大于触发电平后,重新开始工作。
5.设置复位启动时间稍长。SUT 1=1  SUT0=0 上电复位时让CPU等待65个毫秒,使电源缓慢上升。
6.禁止JTAG。JTAGEN=1 OCDEN=1 因为JTAG有改写FALSH的能力。我在产品阶段用不着它,还是把它禁止了吧。还节省1毫安的工作电流。
最后的熔丝位变成了 C9 2F

楼主:
第一次给自己加酷。呵呵。让hotpower说去吧!

网友A:
三、让Flash/EEP存储器在编程时充入足够电荷。

救火车,这条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sharks的部分贴子

sharks发表于 2007-12-1 15:34 侃单片机
我发现Flash/EEP存储器的本质机理其实是一个电容储存电荷(在MOS的浮栅中)。其实从原理上说这种结构不是可靠的。如果存储的时候,给Flash充电时间不够,保存期并不长。这是最常见的问题,我遇到过多次。
Flash供电电压不足经常造成数据不可靠。例如430单片机标称工作电压1.8-3.7,但Flash写入必须2.7V以上。我试验过2.3V仍能写入,但电压越低,数据越维持时间越短。2V以下断电重起两三次就没了。

网友B:
很好,我是来捧场的!

今年回家不坐汽车,坐车只坐火车.火车安全,因为有人救火车.

网友C:
的确酷

电源问题是硬道理.
干扰问题是因人而异.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就是这原因.

网友D:
这一条有些问题

5.设置复位启动时间稍长。SUT 1=1  SUT0=0 上电复位时让CPU等待65个毫秒,使电源缓慢上升。

这个“使”不大对

网友E:
我就从没有发现过丢程序问题

楼主:
也许吧。楼上做几年了?

网友F:
和做几年没有关系的。只要按照规范来做,半年的

都会比有若干年“摸索经验”的强……

网友G:
用OTP 的最保险.

呵呵,想丢都难!

网友H:
OTP也照样会可能出问题

网友G:
OTP没那么容易丢程序

如果不是破坏性的折腾,OTP没不容易丢程序.
当然,如果**,开盖,紫外光照射,另当别论.^_^^_^!

网友I:
顶救火车的经验总结

我的经验总结
1)改善电源
2)改善电源
3)改善电源

系统不稳定,不计软件缺陷,80%以上是电源造成的。

网友J:
我遇到过程序丢失

GPRS模块  程序丢失  害死人

还是从电源端解决的问题

网友K:
不喜欢到处都是火气旺盛的帖子,顶个资源帖上来

网友L:
谢谢LZ分享。我想问问能不在软件设计上面考虑下

谢谢LZ分享。我想问问能不在软件设计上面考虑考虑下。
  我做个一个实验。用一样的电路版。(2个公司做的一样的)
   但是用的程序不同。同样都会出现丢程序。但是有一个的机会多点。一个是机会少点。(说明:丢程序少点的是一个台湾人写的很久了。丢程序多点的是我写的呵呵!)

网友M:
防止单片机程序莫明丢失的经验总结 记号

楼主:
22楼用的是什么芯片?是否带有自编程或自写FLASH功能。

网友N:
看的出LZ是个做事求稳的典型,保护措施做得很周到,经验也非

不过我以为, 使能了BOD就不用外部加低电压检测了,毕竞是同一种东西, 如果片内的BOD都不灵了, 片外的电路也无法让它起死回生;
片内的WDT使用独立的时钟, 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也没必要用片外WDT;
关于SUT1:0的设置, 应该是和BOD关联起来考虑的, 有了BOD, 只有电源电压超过预定值之后RESET信号才会被释放, 不存在等电源上升稳定的问题.
关于慢速编程,我想LZ指的是波特率放低吧? 我的印象里编程时序是片内电路自行控制的,只与片内的RC振荡器频率有关,不能通过其它方式改.
设计正确的IAP系统是不会引起丢程序的.关键是如何防止误入IAP程序,以及误入后的处理.
时钟是否是满幅振荡和丢程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它只影响系统时钟的频率精度吧? 很多单片机都是支持0Hz工作的,时钟停了都没关系,只要再有时钟信号,照样接着走.
禁掉JTAG确实是个好主意.

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L:
回24l我用的at89s8253以前用8252的时候好象少点.用stc也不多

网友O:
25楼

25楼的说法似乎都是理论上的

网友P:
先做记号,好好学习!

网友Q:
arm_fan168 :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我也非常感兴趣

能否就此问题赐教一二?

网友O:
赐教谈不上

1.内部看门狗与外部看门狗。个人认为看门狗和单片机之间的关系,类似督察与警察的关系,督察与警察太亲密了,难免会降低监督效果。片内看门狗,有的虽然是独立时钟,但还是和单片机的工作状态有一定关系,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用仿真器运行停在断点的时候,内部看门狗也会跟着停止,而不会超时使单片机复位。当然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外狗比内狗强,但从平时的一些产品抗干扰试验来看,外狗的监控能力的确优于内狗。关于电压监控同理。
2.晶振振幅,楼主所说的提高晶振振幅,指的是MEGA16,据我所知,这个单片机并不支持所谓的0HZ工作,在外部时钟受到干扰的时候,会进入一个混乱的状态,看现象像是程序指针乱跳,IO状态也无规则变化。

网友Q:
atmega16支持静态操作的证据:

网友Q:
"督察与警察太亲密了,难免会降低监督效果。"

看来官场思维已经严重影响技术人员了, 考虑技术问题也得想想是不是存在FB. :) 不过比喻得挺好.

开个玩笑, 非常感谢arm_fan168花时间耐心回答我的问题, 让我又学到了不少实用的技术.

网友R:
要处理电源问题,建议看看《感悟设计》

里面有一个25page的**专门讲电源

网友R:
所以嘛,我要在书里面用大篇幅讲电源

18楼: 顶救火车的经验总结

我的经验总结
1)改善电源
2)改善电源
3)改善电源

系统不稳定,不计软件缺陷,80%以上是电源造成的。

网友S:
加自己的酷,让hot说去吧。呵呵

网友T:

好帖噢  ↑↑↑↑↑

网友U(2010-06-06):
顶   学习了  张俊经验丰富啊!  佩服...

网友V:
FLASH 除了要考虑写入电压外, 写入的时间太短或太长都不行

网友W(2011-07-16):
放弃AVR才是正道理!这是AVR的特色

网友X:
C8051FXXX也有自编程功能...
看来也要吸取教训了...

网友Y:
sharks发表于 2007-12-1 15:34 侃单片机我发现Flash/EEP存储器的本质机理其实是一个电容储存电荷(在MOS的浮栅中)。其实从原理上说这种结构不是可靠的。如果存储的时候,给Flash充电时间不够,保存 ...
引用 楼主:

网友Z:
是经验就得收藏。先谢啦。。。

网友AA:
记号,哪天程序丢了再回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