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程序不稳定的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啊

楼主(2009-05-07):
(无正文)

网友:
如果有显示可以在可疑处整个临时变量观察一下

没有屏幕就对某个脚取反,运行它半天

网友A:
仅供参考

1.中断现场保护没做好
2.某些变量未初始化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中断在做怪

本身还是程序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