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看看我老师做的平衡车啊!哈哈。比匠人先完成一步

楼主(2009-05-07):
太完美了,没有用单片机
一个IC是LM324,
用了两个运放,一个做电压计算,一个做电压比较,目前还没有做PWM,直立时有点抖动
上面拖得是两根电源线,4.6V左右电压时,电流到了800mA(电机全速转动时200mA电流左右),功耗还是蛮大的,已经使用了一个π型滤波(图片上的两个大电容和那个电感,电感是一个逆变器上拆的)

网友A:
这样的沙发要抢住

网友B:
倒立摆

  这类似一节的棍子摆,一般做出来抖动幅度比较厉害但频率比较慢。还有两节、三节、甚至四节棍子的,抖动幅度就小频率比较快。据称导弹火箭什么的都要用到此技术。

楼主:
谢谢楼上的顶!

不过小弟没有考上军校,要是考上了肯定能够去做火箭!

网友C:
lz太强了

再来个模拟pid,模拟自整定
把那几个变阻器去掉

网友D:
牛B

不用MCU或DSP就能达到平衡!

要是我,就算用了DSP也平衡不了!
当然我也不是学控制的,呵呵

网友E:
太难看

请告诉我有什么用,我孤陋寡闻

网友F:
顶一下

几年前看到电视上说,国外大型会场有那种,两个轮子的代步小车,很羡慕,希望那种东西哪天能普及

网友G:
把电路图贴出来,用什么传感器??

把电路图贴出来,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H:
没用MCU,比较牛

网友B:
传感器用质量比较好的电位器就可以实现

  就是用运放实现的PID,抖动比较厉害是整定的参数比较保守。其实有兴趣的可以找找模拟计算机的东东看看,蛮有意思的,加减乘除开方都可以出来,积分微分就不谈了(硬件简单,参数计算复杂)。
  只需要考虑一个轴的平衡,所以稍微简单点,什么时候有谁做一个轮子的就比较牛B了。

网友A:
这个比较好玩,全模拟的。传感器应该也电位器做的

最笨方法也可以电位器转轴吊一重东西,车子转动电位器也会转动了

楼主:
就用了两个ST178光电对管!

没有办法,模拟学的一般啊,自己顶起!

楼主:
我上传了电路图大家,跟贴啊,怕得罪匠人啊!

网友I:
匠人的那个小车最近一直进展不大

没有合适的结构,车身也比较重,所以一直站不起来。再加上最近比较忙,所以一直没有搞新花头上去。

楼主:
谢谢匠人来顶贴!

@我建议匠人到航模店去买几个齿轮

网友J:
这个好玩,有时间也去做。

网友K:
原帖地址: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62

更多精彩哦

网友L:
不错,看起来很酷

网友M:
楼主 想学C

本人建议你买本唐浩强的C看看 再看看别人的程序 应该可以开始写了.

网友N:
太有才了,能想到就是高手,羡慕ing,我们上班都没有时间想这些

网友O:
原来如此,用红外检测距离?牛B

网友P:
呵呵

其实这个纯模拟器件的巡线机器人最早是出自于一个美国的一个电子工程师的,原理很简单的,我大二的时候就看过做这个机器人的书,http://www.robotroom.com/
就是这个网站,有很多机器人。

网友Q(2017-02-20):
这个比较牛,现在载人平衡车普及了,

网友R:
这图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S:
我们电源控制也是这样用到模拟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