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的新发现

楼主(2009-05-07):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MAIN的新发现

c51中的main函数是个大循环,而且不可跳出

---------------------------------------------------------------------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B:
晕,main函数执行完后,

晕,main函数执行完后,有可能又回地址00H,结果像一个大循环,

请看这贴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3285368&tp=%u8FD9%u4E2A%u8FD8%u8981%u770B%u4F60%u5F53%u524D%u7684RAM%u5806%u6808%u72B6%u6001%u7684

网友C:
看来总有"新发现"

网友D:
不要紧的

有WinMain在呢,什么时候想跳就跳

网友E:
“c51中的main函数是个大循环”是谁发现的?

“c51中的main函数是个大循环”是谁发现的?是新大陆吗?大家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F:
要是不循环,那才是新发现呢

网友G:
那你希望main函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单片机的C,无论是哪家的芯片亦或编译器,跟PC上的C是不一样的。

PC上C是被OS所调用,以Windows平台为例,Windows会先初始化你程序所需要的环境,然后call你的main或者WinMain函数,你这个函数一return就又把控制权交还给了OS

在单片机上一般在main之前也会初始化一些变量堆栈之类,然后jmp到main(不用call还可以节约1个单位的堆栈)。但是main函数的retrun问题来了,main根本不是call的,何来return?实际上一些C编译器会在用户的程序最后追加一个踏步指令,相当于C的一个while(1);也有C编译器是不管的,飞掉了你就自认倒霉吧。

楼主:
回mcuplayer

我只是提醒一下不知道的朋友,MCUPLAYER知道,何不早说,我最今才知道的

网友H:
不确定

main()是否会循环,在单片机程序里是未知状态。不同编译器不同程序结构都不一样。所以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更不要说特意去利用了。

网友G:
晕,刚码了一堆字体,全消失了

main函数结尾处的踏步指令,对C编译器来说,不是义务,也是非标的做法。

建议在自己程序main结束的地方加上while死循环。
或者整个主程序就是一个大循环,永远没有over的大循环

网友G:
另外,写单片机的程序要养成看所产出汇编代码的习惯

没必要全看,只看自己关注的地方就好了

所以说,先前A人和C人谁更NewB之争,也是没事找事的讨论。

网友C:
不要把"现象"当然"结论"对待

网友I:
传说中的 哥伦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