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遇到难题了,C51小程序再来求教

楼主(2009-05-07):
单片机P0口低4位接4个led灯,为"0"时LED灯亮,为"1"时LED熄灭,P1口P1^0接一按钮开关接地,要求:一上电P0^0闪烁,其他不亮,再按一次时,P0^1闪烁,其他不亮,再按一次时,P0^2闪烁,其他不亮,再按一次时,P0^3闪烁,其他不亮,再按一次时,P1^0闪烁,其他不亮。。。。
依次下去,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00=P0^0;
sbit P10=P1^0;
void main()
{
    uchar c,i,a;
    i=0;
P0=0xff;
P10=1;
while(1)
{
    switch(i)
    {
    case 0:
         {
         P0=0xfe;
    for(a=0;a<201;a++)
    for(c=0;c<101;c++);
    P0=0xff;
    for(a=0;a<201;a++)
    for(c=0;c<101;c++);
    }break;
    case 1:
         {
          P0=0xfd;
    for(a=0;a<201;a++)
         for(c=0;c<101;c++);
    P0=0xff;
    for(a=0;a<201;a++)
    for(c=0;c<101;c++);
    }break;
    case 2:
         {
          P0=0xfb;
    for(a=0;a<201;a++)
    for(c=0;c<101;c++);
         P0=0xff;
    for(a=0;a<201;a++)
    for(c=0;c<101;c++);
    }break;
    case 3:
         {
          P0=0xf7;
    for(a=0;a<201;a++)
    for(c=0;c<101;c++);
    P0=0xff;
    for(a=0;a<201;a++)
    for(c=0;c<101;c++);
    }break;

    }
    if(P10==0)
    {
      for(a=0;a<101;a++)
      for(c=0;c<51;c++);
      if(P10==0)
      {
    while(P10==0);
    i++;
    if(i==4)
    {
    i=0;
         }

         }
}
}
}

虽然功能大体上实现了,但有个问题,不知道叫不叫传说中的bug,各位高手请看:由于前面的闪烁延时比较长,近40ms,后面还有个延时去抖动5ms,人按键的速度有快有慢,当按键时间小于45ms时,很可能按键信息就丢失了,自己捉摸了好一会,感觉这个是程序的架构问题,(在一个死循环周期里,先闪烁再扫描开关)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二呀?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坐到板凳等 ^_^

网友A:
要学会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B:
用定时器

网友C:
s

一上电P0^0闪烁 如果你一直不按键的话是不是p0口就一直亮着 这能叫闪烁吗

楼主:
re

 呵呵
谢谢1,2楼。有眉目了:用死循环点灯,用定时器中断来扫描按键,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再去消化消化。

to3楼,上电后i初值为0,所以进入死循环后一直执行case 0,就一直闪烁了撒,呵呵

网友D:
唉 .......

众多书上都有的东西,看一天什么都清楚了。自己琢磨?至少一星期。看2天就知道操作系统怎么做的了,自己琢磨?至少2年。

学习就是学书,学了近二十年都是在学书不是?

楼主:
re LS

知识这个东西,有时候要看书,书上都有,一看就懂,但有的时候书上没有的东西就要靠捉摸研究与人讨论请教不是??书是死的,人的思维却是活的,肯定会偶尔跳出书的框框架架,这时需要指引,不然那还要老师干什么??老师也教了我们十几年不是??呵呵~所谓自己捉摸,当然不是光抠脑壳,是尽自己的能力,看书,上网......解决不了的才来请教的,谢谢你的帮助,上个贴子的问题也是你帮忙解决的,呵呵

努力向高手们靠近,加油!
嘎嘎~

网友E:
6楼的号称老头的“前辈“ 实在是 ....

从书中找一个完全正确的程序并不难,或许若干小时就完成了。自己琢磨?至少一星期, 但这两者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单片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绝大多数的东西无法从书中获得,需要从实践中琢磨,研究和积累,特别是对于一些没有技术感觉的初学者。只有从过往的错误中不断摸索总结,才会明白书中的道理,才能不断的提高,5楼就是好例子。

顶辉扬的心, 鼓励你的自己动脑,自己琢磨。

网友D:
顶7楼,有问题先找书。

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没有几年。
如果自己遇到一个别人早就解决过、并总结到书本中的问题,自己不知道,却不先查找图书资料,而以为是自己最先发现、马上进入独立思考、研究创新的话,最后好不容易解决了,并总结成论文准备投稿,结果没想到10年前出版的《51单片机C语言常用模块设计实例与应用》早就总结过了。

这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主要是时间和生命过去了。

8楼说的没错,书本上学不到电烙铁动手能力。

一般人没有8楼那种天分。highgear总不能在成为巨人之后再来教我们菜鸟吧。

咱们菜鸟现在当前只好借助已有的巨人的肩膀解决问题。

8楼highgear好像自称是21IC顶级高手。不妨现在就拿出个自己裸奔的模块来给LZ调用试试?也给咱菜鸟露一手。

咱只会抄抄书,把书上的例子抄一段供LZ参考。至少咱比顶级高手快呀。

8楼总不见得说:“LZ自己回家独立思考去。”?

LZ是来请教您的。就技术说事,有东西拿出来帮人解决问题。别总说空话吹牛教菜鸟向您顶级高手学习。

大家像书学习。像先进技术学习。

网友F:
用定时器

用定时器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9楼真不愧是 wxj1952 一伙的

都是一样唧唧歪歪,逻辑混乱。还自称“老头子“,“前辈“,呵呵。

“有问题先找书“,我相信辉扬的心肯定找过书,对于一个茫然的初学者,如果书中能找到答案,还会上论坛问?辉扬的心的程序很粗糙,但是自己做的程序,没有抄袭,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这样的有上进心的人应该鼓励他们继续摸索,而不是简单的一句:自己看书,书上都有;也不应该简单的提供一个源程序,让他们练练输入。

何况,书中有没有解决具体实践问题的答案,你这个老头子菜鸟不会不知道吧?

你现在还是菜鸟一点都不出奇。

网友D:
把LZ的题目修改一下。

书上的例题是这么出的,一个LED接在P1^2,两个按钮开关接在P1^3、P1^4。

LED以某一频率闪烁,按下P1^3一定时间(例如500ms)后,LED闪烁频率开始减慢,随着按下时间越长,闪烁频率越慢。(可以定下限,原理性实验而已。)

反之对应,按下P1^4,LED闪烁时间加快,按下时间越长,闪烁频率越快。

释放开关,频率固定停在当前值闪烁。

这才是编程思维挑战。厌恶那些只会说大话、假话的“顶级高手”。
“这还不容易,太简单了。咱根本不用看书......。”
“真笨,连这都不会写。自己回家好好想想。”
“21IC也太没人了,这么简单的要求还要我出手?.....”

大话说了半天,一条程序都没看见。最后没声了,隔10天半个月,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冒出来充高手了。“这有什么难啦......”

网友D:
highgear放心。我正在抄书,一定会给LZ一个满意的答案。你呢

LZ上21IC就是向你这样“顶级高手”求助的,你让他“回去自己练手、鼓励他继续自己摸索,有助长进”?
“自封高手”不懂就说不懂,别给你自己找台阶啦。还扯什么1952?,这都哪到哪的事?与本题目没关系的事情不要扯。转移注意力?

俺已经受过一次LZ的感谢啦。因为俺没说大话,而是给了LZ一个修正程序。解决了LZ没想通的问题(尽管简单)。不知那2天highgear为何没出手?(问题太简单,高手不屑出手?)既然当时不屑,那么事后又来发表议论不太好吧。这种行为...?

再承让highgear 一次机会,14楼把LZ的问题概念归纳了。看看highgear能否帮到LZ一次。

盼望21IC的“顶级高手——highgear”写出一个漂亮的程序。也让咱们菜鸟开开眼,“真正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
大仗马上又要开始了

网友E:
真不愧是 wxj1952, 冷漠 一伙的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0&t=3303925&tp=%u8BF7%u6559%u5708%u5708%u3001xwj%u5927%u4FA0

难道指针,强制,联合书上没有么?你为什么不看书呢?“众多书上都有的东西,看一天什么都清楚了“,在你的问题里,有人这么说了么?这才几天,一个“老头“菜鸟就对一个初学者说去“学书“,呵呵,滑稽呀滑稽。

想开眼,以后慢慢后让你开眼的。你认为的“编程思维挑战“,对这里的多数人都是小儿科,听说过“小马过河“的故事吗?

相关链接: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0&t=3303925&tp=%u8BF7%u6559%u5708%u5708%u3001xwj%u5927%u4FA0

网友D:
回7楼,书上的题目一样。程序是这样写的。

   如今没有书上没有的东西。所谓老师,不过是比我们多学、多看了几本书而已。LZ的意思好像老师的学问都是他自己的?.....我们老师讲课有一点好,他在讲任何内容之前,先讲这段知识的历史来源,和那些载入史册的研究发明人的名字、留下的什么专著。以表明他讲的内容都是鼻祖多少年前留下来的,不是他自己研究的。“跳出书的框框架架”?老师的指引,其实是前人的指引,前人写的书的指引。

    咱论坛上有极个别顶级高手习惯说“我认为....什么什么框架比较好。我主张独创.....”好像这世界上除了他就没有学者了似的。
   其实国外早就有人研究一辈子了,为什么这样不好,如何解决等等,理论实践程序,专著都写了几大本。我们自己平时看的少罢了。高手才想了几小时,一本书没看过,一条程序没写出来论证过。“你以后会看到的.....”以后都是等别人写出来了,高手跳出来装明白人,摇头晃脑评论一番。
    顶级高手从来都是后发制人啊.....

言归正传。且看LZ的要求,书上是怎么写的。如链接:
程序执行后,单个按键按下时,状态执行阻塞1秒(Sw_blocked_G = 5;可以设置)。 Sw_blocked_G 秒钟内,无论按键状态任何变化,(抖动或抬起)程序都不响应。 Sw_blocked_G 秒钟之后,如若按键仍不抬起,则进入第二状态。这像生活中电子表的操作方式:单次按键,状态进数;持续按键,状态连续改变——0,1,2,3,0,1,2,3,0....。(这一段程序中没有,因为是LZ的专题要求,先保留源程序不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02222728.rar

网友H:
这样该该试下

while(1)前面定义
for(i=0;i<4;i++)

网友I:
为highgear报不平

首先声明本人不认识highgear ,更谈不上是其追随者。
此前一直潜水看过highgear 的几个贴,虽然也认为其想法有些偏激,但在这个贴的发言本是诚心指导学弟们的,为什么刘“前辈”百般挑衅

6楼: 唉 .......

众多书上都有的东西,看一天什么都清楚了。自己琢磨?至少一星期。看2天就知道操作系统怎么做的了,自己琢磨?至少2年。

学习就是学书,学了近二十年都是在学书不是?
看2天就知道操作系统怎么做的了,自己琢磨?至少2年。
真是夜郎自大,我确实资质比较差,也许你是天才。如果就看两天书就知道操作系统是怎么做的了,那我敢肯定你是只知其皮毛。有可能看2天就知道做的东西自己琢磨需要两年吗?
本来写程序就应该鼓励原创,为什么要到处去抄袭书上的呢?
此等思想必是误人子弟!!!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

谢谢highgear和刘前辈以及各位热心的网友,呵呵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要和睦相处,都少说几句,谢谢.

网友D:
同意20楼,我说的话只是比喻。

荀子的《劝学》想必是会背: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须庚”是多久?没有2天吧,“终日”也不止一星期吧?比喻而已。

举例:像我这样俗人想一辈子也想不出数据压缩方法,不过看了2天书,也能说出个“方箱函数和哈尔小波”啦,哈哈,当然皮毛而已。
有人愿意终日而思别人已经总结过了的东西,(当然至今未解的“世界难题”除外。)那是他个人的自由,谁也管不着。咱没那个天赋,只好多看书,向别人留下的珍贵遗产多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咱古文不太好,干嘛不可以己?独立创新么,中国一万年也要造出核潜艇。多好啊。
“本来写程序就应该鼓励原创,”精神可嘉,马上给您出道书上的题

“如何判断一台机器的字节顺序是大端或小端?”

这是highgear前几天没写出来的题目。可是书上早就有了。LS是愿意自己“终日”思考,还是愿意“须庚”所学?很简单的题目,试试您原创要花多久?几种方法?

还有关于highgear,是他自己老缠上我不放,“爱上我了。”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到那他跟到哪,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

所以别弄错了。不信您注意看,他还得跟帖。我让了他一天,这位“顶级高手”也没写出一条语句。这次又落后于人了,一般人总有知耻之心,怎么还跟着我。

如果换个位置,highgear大师今天先我一步写出程序,我肯定会自认为没脸见人,从今以后绝不再登录21IC。男人的尊严就是如此,就像所长一样。

这highgear怎么就没有尊严呢?下次还缠着我。这么高顶级水平,“用酷睿二计算哥德巴赫猜想”的原创数学家,一天到晚到这来跟我们菜鸟一块混?屈才了!

网友D:
“以后慢慢会看到”?顶级高手这么没底气。落在菜鸟“后

/*------------------------------------------------------------------*-

   SWIT_C.C (v1.00)

  ------------------------------------------------------------------

   On-Off Switch code, with software debounce.

   COPYRIGHT
   ---------

   This code is from the book:

   PATTERNS FOR TIME-TRIGGERED EMBEDDED SYSTEMS by Michael J. Pont
   [Pearson Education, 2001; ISBN: 0-201-33138-1].

   This code is copyright (c) 2001 by Michael J. Pont.

   See book for copyright details and other information.

-*------------------------------------------------------------------*/

#include "Main.h"
#include "Port.h"

#include "Swit_C.h"

// ------ Public variable definitions ------------------------------

bit Sw_pressed_G = 0; // The current switch status
sbit Sw_pin = P1^2;

// ------ Private constants ----------------------------------------

// Allows NO or NC switch to be used (or other wiring variations)
#define SW_PRESSED (0)

// SW_THRES must be > 1 for correct debounce behaviour
#define SW_THRES (3)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tByte Sw_press_duration_G = 0;
static tByte Sw_blocked_G = 0;

/*------------------------------------------------------------------*-

  FUNCTION: SWITCH_ON_OFF_Init()

  Initialisation function for the switch library.

-*------------------------------------------------------------------*/
void SWITCH_ON_OFF_Init(void)
   {
   Sw_pin = 1;      // Use this pin for input

   Sw_pressed_G = 0;  // Switch is initially OFF
   Sw_press_duration_G = 0;
   Sw_blocked_G = 0;
   }

/*------------------------------------------------------------------*-

  FUNCTION: SWITCH_ON_OFF_Update()

  This is the main on-off switch function.

  It should be scheduled every 50 - 500 ms.

-*------------------------------------------------------------------*/
void SWITCH_ON_OFF_Update(void)
   {
   // If the switch is blocked,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return
   // without checking the switch pin status.
   // This is done to give the user time to remove their finger
   // from the switch - otherwise if they keep their finger on
   // the switch for more than 0.4s the light will switch off again.

   if (Sw_blocked_G)
      {
      Sw_blocked_G--;
      return;
      }

   if (Sw_pin == SW_PRESSED)
      {
      Sw_press_duration_G += 1;

      if (Sw_press_duration_G > SW_THRES)
         {
         Sw_press_duration_G = SW_THRES;

         // Change switch state
         if (Sw_pressed_G == 1)
            {
            Sw_pressed_G = 0;  // Switch state changed to OFF
            }
         else
            {
            Sw_pressed_G = 1;  // Switch state changed to ON
            }

         // Allow no other changes for ~1 second
         Sw_blocked_G = 5;
         return;
         }

      // Switch pressed, but not yet for long enough
      return;
      }

   // Switch not pressed - reset the count
   Sw_press_duration_G = 0;
   }

/*------------------------------------------------------------------*-
  ---- END OF FILE -------------------------------------------------
-*------------------------------------------------------------------*/

对不起,天晚了,一时来情绪。——也没那么讨厌的纠缠之人。
版主说的好,“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你有什么观点尽可以畅言,别扯上别人。特别是意不在言,而习惯纠缠上别人。上瘾!

“别挑起事端,耶和华不感冒这类人。”(假冒基督徒,咱教教你《圣经》。)

网友I:
“如何判断一台机器的字节顺序是大端或小端?”

unsigned int temp = 0x1234;
if(((unsigned char *)&temp)[0] != 0x12)
{
    大端对齐
}
else
{
    小端对齐

这样对不对?

网友D:
51没错。比我写的强多了。32/64位机器?错了?

有几个问题请教:

1、不可移植? (不通用。int如果为4bytes,岂不是错误结果?)
2、保值规则?
3、(&temp)[0]和*(&temp)有区别?
4、......

从你的2条程序中获得不少。先谢了。

书上写的也差不多,差别就是“无可挑剔”。

我开始写的也是“可运行,就是不知道怎样写好。”一看书,服气。上面几个问题一清二楚,别人怎么想的到?咱学过,就是不会用。其实概念无处不在。

别看就这么一道2条语句的小题目。——结果还是写错了。所以不看书抄书,“鼓励原创写程序”,说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做起来容易?学C至少一年了吧?2条都写不好,什么时候才能写、如何写1,000条,上万条?照此误导,拼尽全力一生都做不到。

其实什么上万条,都是前人做的模块,后人借用前人的成果。一个模块就是几十、几百条语句,几十个模块搭建一个系统。“把复杂的系统分解成简单的模块,这是应对复杂问题的基本策略。”那才是创新。几十万条程序一条一条分析?多人合作是按模块划分任务的。

C语言是尽量用函数库中的模块做“积木”盖房子的。高手都是拎着一麻袋各式各样的“积木”盖房子。不是什么事都一上来就自己从水泥板构件设计浇注做起。没见过哪位高手那么干的。所谓“高人”自己干了十几年独立创新编程工作,结果连一个开关扫描模块都拿不出来?!真正的高手都是积攒模块的,自己写过的程序模块从来不丢,下次用到都是现成的。所以,连自己都没做过,就误导菜鸟。

网友E:
wjx1952,冷漠又在造谣说谎

“如何判断一台机器的字节顺序是大端或小端?,这是highgear前几天没写出来的题目".
嘿嘿,真是本性难改啊,只有你们这些喜欢造谣杜撰的蠢货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不造谣不说谎你难道就会死么?

** 8bit机器本身不存在大端小端,由编译器自己决定int, long大端小端顺序。
** 可以存储8bit外部数据的16bit, 32bit 机器由cpu结构决定,编译器为效率起见,一定会顺从cpu结构。一些不使用8bit数据总线的16bitcpu, 不使用16bit数据总线的32bitcpu, 编译器往往不支持8bit, char 为16bit 或32bit.
** 特殊语言如java, 为通用起见,使用一致的大端小端顺序,不依赖 cpu存储结构。

这种问题才需要仔细看书,因为这是cpu, compiler 规定好的“死“东西。这个所谓“老头子“刘“前辈“,显然没有认真看书。

顶24楼的inter_zhou,程序写得很好,同时劝你不必把时间浪费到wjx1952,冷漠,刘前辈等这伙网络垃圾身上,以免他们唧唧歪歪的造谣诬蔑中伤你。

楼上的刘前辈,还是多读些很多真正的前辈告诉你们要读的“如何做人“的书吧。

网友E:
技术这个东西,是滚打摔爬磨练出来的

“学C至少一年了吧?2条都写不好“,这说明你做的太少了,国企待得太舒服了,要下岗了才想起学技术,晚了点吧,技术不是像你想象中的看两天书就会的,除非你是个绝顶的天才。

“C语言是尽量用函数库中的模块做“积木”盖房子的。高手都是拎着一麻袋各式各样的“积木”盖房子。不是什么事都一上来就自己从水泥板构件设计浇注做起。没见过哪位高手那么干的。所谓“高人”自己干了十几年独立创新编程工作,结果连一个开关扫描模块都拿不出来?!真正的高手都是积攒模块的,自己写过的程序模块从来不丢,下次用到都是现成的。所以,连自己都没做过,就误导菜鸟。“
哈哈,这位主对c的理解是在是...., 一看就知道是没做过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