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24字库点阵大小是24*32吗?

楼主(2009-05-08):
目前汉字显示是24*24,要做中英文转换,ASC24(UCDOC)是多大,有和24*24字体转换比较匹配的吗?

网友A:
应该是24*12的,但是为什么不用WIN下面的

一大堆字库生成器可以选择字体、分辨率来生成字库,还可能以源代码的形式输出,为什么还要整老掉牙的UCDOS?

楼主:
网上下载的字库

我下了几个字模工具,提取的字符每个大小都不同,这个用起来很郁闷的,还没批量生成功能,如楼上说可能我工具没找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