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空闲管脚在编程时如何处理好?

楼主(2009-05-08):
(无正文)

楼主:
在等待中

在等待中。。。。。

网友A:
不需要针对空闲管脚编程,保持复位后的状态就行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是P0口而且有上拉的话可以按复位状态(置1)

没上拉的话可以置0
其他口按复位状态(置1)

楼主:
谢谢!有所领悟了。

谢谢!有所领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