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万年历调时的技巧

楼主(2009-05-09):
    用12864显示万年历,在调时的时候,希望能让被调时的那一位闪烁或者反白,比如23:45:19,调小时的高位时,2能闪烁或者反白,只要能让用户知道该位正在被调时即可。
    我想用反白来表示,可是反白只能对一个AC上的内容反白,一个AC上包含两个数字(一个字宽),因此没办法只对以个数字(半个字宽)进行反白。
    后来我想用写入空白字符再写入数字这样对其进行闪烁,可是这时AC的值就变了,写入的位置不在是刚才所在的2的位置了。
    请问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平时我们所见的液晶上半个字符的反白或者闪烁,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把要显示的数据取反,然后

再显示就可以了,实现泛白显示

楼主:
可是我要显示的数据是一个字符,取反行吗?

网友B:
完全自己处理即可

网友C:
让ac退一格不就可以了?

我做的闪烁就是这样实现的,不断地写空和写数,写完后再加一条ac减1的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