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提供个12864开机友好画面

楼主(2009-05-10):
    正在做一产品,不想在自己描点画出开机画面,谁能提供一个,随便个像样点的“welcome”之类的都行。谢谢了。

网友A:
用字模生成整屏数据,然后直接送屏显示就OK了

自已半个小时能搞定.

网友B:
这样的行不?

/*------------------------英文信息显示----12864--------------------*/
void msg_en(void)
{
 CS1=1;CS2=0;
 write_com(Page_Add+5);
 write_com(Col_Add+20);
 disp_char(0x20);//welcome
 disp_char(0x0e);
 disp_char(0x15);
 disp_char(0x0c);
 disp_char(0x18);
 disp_char(0x16);
 disp_char(0x0e);
}

楼主:
谢谢了

楼上的,我液晶没有CS1,CS2,是ST7290控制器的。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C:
ST7290画图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