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C51多个函数指定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9-05-10):
我们指定,C51单个函数定位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在 BL51中加入 code(?PR_FUN?MAIN(1000H)),但是多个函数想定位应该如何加呢?

网友A:
多个用逗号分开

楼主:
怎么个逗号?

code(?PR_FUN?MAIN(1000H)),code(?PR_AAA?MAIN(2000H)) 还是
code( ?PR_FUN?MAIN(1000H),?PR_AAA?MAIN(2000H) )
好象都是不行啊

楼主:
错误提示

*** FATAL ERROR L225: SEGMENT ADDRESS ARE NOT IN ASCENDING ORDER
POS: 135
(256) CODE (?PR?_UDPSEND?UDPC (1C6FH), ?PR?_FLUSHGATEMAC?UDPC (1083H)#
    Link Error:#208

网友B:
试试

code(?PR_FUN?MAIN(1000H),?PR_AAA?MAIN(2000H))
或查查帮助文档

楼主:
Keil的帮助文档里面没有多个的定位。都只有1个的

这个问题以前都没有注意。。这次遇到才发现,文档很少。网络上也很少人介绍..

网友C:
试试这样

?CO?EQ_VOLUE(0x5000),?CO?HUFFMAN(0xDE00),?CO?IMDCT_COEF(0xf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