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196产品改型问题?

楼主(2009-05-11):
你好,各位大侠,工作中,一款老产品需要改型,主要是DIP改贴片,现有问题请教大家:

1.MCU用的是intel 196,PLCC封装的,请问196有贴片封装吗?

2.intel 196外扩程序存储器27C512,是DIP封装的eprom,

  请问27C512这种eprom有贴片封装吗?

3.27C512价格是多少啊?

4.对应27C512的EEPROM是哪种型号呢?是28C512吗?

  如果选用贴片的28C512代替27C512,那末用啥方法给贴片的28C512烧写程序呢?

请各位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A:
按原宿主技术要求,重新设计。

网友B:
改用ARM吧!

成本,器件采购,开发工具都很有优势

我就成功把之前用TN80C186EB的旧项目改成ARM7

有源代码最好,就算没有源代码,从新用ARM7来开发也很快

网友C:
149不需要20多把?!

网友D:
很多用户在标书中指定用80C196的产品,用ARM,149能应对吗?

网友E:
149只要20几啦?

网友C:
20元?被宰了把。。。

网友F:
PLCC本身就是表贴封装

至于DIP的27C512(带窗口的?)也可改为PLCC封装的FLASH工艺27C512,很多老显卡如TNT2的显卡BIOS就是用的这种,不过大部分都加了一个表贴的PLCC插座。要写程序时,用专用起拔器拔下,再用适配器(PLCC->DIP)放在编程器上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