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进入中断

楼主(2009-05-11):
se, AC, FOR, ui, TE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ACT[4]={0xfe,0xfd,0xfb,0xf7};
uint ms,i;
bit bdata bitflag;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l,j;
    for(l=0;l<k;l++)
    {
    for(j=0;j<121;j++){;}
    }
}
/****************************/
void initial(void)
{
  for(i=0;i<100;i++)
   {
   P1=SEG7[ms/1000];
   P2=ACT[0];
   delay(1);
   P1=SEG7[(ms%1000)/100];
   P2=ACT[1];
   delay(1);
   P1=SEG7[((ms%1000)%100)/10];
   P2=ACT[2];
   delay(1);
   P1=SEG7[((ms%1000)%100)%10];
   P2=ACT[3];
   delay(1);
             }
    TMOD=0x02;
    TH0=0x77;
    TL0=0x77;
    IE=0x00;
    TR0=1;
    EX0=1;
    IT0=1;
    EA=1;
    bitflag=0;
}

/*************************************************/
void main(void)
{ ms=0;
  initial();
    for(;;)
  { while(!TF0);
     ms++;
     TF0=0;
     if(ms>9999)
     {
      ms=0;
           }
      }
}
/************************************************/
void extern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for(;;)
  {
   P1=SEG7[ms/1000];
   P2=ACT[0];
   P1=SEG7[(ms%1000)/100];
   P2=ACT[1];
   P1=SEG7[((ms%1000)%100)/10];
   P2=ACT[2];
   P1=SEG7[((ms%1000)%100)%10];
   P2=ACT[3];
    }
}

上面这个小程序,我本意是让它初始化显示个1秒 0000,然后显示0保持不变。
我在INT0脚接了个1K的下拉电阻,平时是低的,一旦外面给了个脉冲,则下降沿有效,进入中断,并且实时显示此时的MS值。
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打开就进入中断。。。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把中断的那段去掉就可以正常初始化,但一加上中断就无条件进入中断。我测量12脚INT0也是低电平啊,为什么呢。

网友A:
允许中断前先把中断标志清零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不过我试过了

谢谢指点,不过我试过了,我把INT0脚初状态置零,依然不行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看到

网友B:
你允许了多个中断源,而只有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这个原因导致的

具体可以给出分析,不过时间有限,先自己分析一下

为什么使能了多个中断源,仅仅给出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会导致不停的进入中断。

网友C:
RE

插一句清中断标志位IE0=0; ,而且要放在IT0=1后面,51上电默认低电平触发中断,由于外部下拉,此时中断标志位IE会被置起,在IT0=1之前是清不掉的

网友D: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下子

谢谢楼上,另外回一下5楼前辈我只开了定时0中断和外中断,另外定时0中断我用的工作方式是自动载入预置数据的,不需要重新装载,所以中断程序只有外部0中断一个

楼主:
再有问题送上

照楼上两位前辈的意见,我加了句IE0=0;,结果进不去中断程序了啊,我希望的结果是进入中断后就可以了,不用再跳回主程序。
呵呵惭愧,期待解释。

网友C:
下降沿触发

加触发信号才能进

网友D:
LZ调的这么辛苦,就因为INT0是外接下拉电阻,

换成上拉把,什么问题都省了.

楼主:
回复一下

10楼前辈,我就是给的下降沿,结果进不去了,11楼前辈,能解释下么,为什么上拉电阻就可以了,下拉电阻我给个高电平一样可以拉高啊

网友C:
RE

“我把INT0脚初状态置零”,如果有这一句,把它干掉,P3=0XFF,然后外加高电平,再移开高电平,直接加高电平得到的是上升沿

网友B:
不需要重装定时器的值。

但是你使能了其中断

那么,还是需要中断处理程序的

哪怕你的中断处理程序什么都不做(C语言不做事情,不等于没有用)

也是有用的,至少在汇编里面有一个叫做RETI的会用到

没有这个RETI,你使能了定时器中断,那么就会继续执行到,然后遇到RETI位置

也就意味着你的程序会不停的进入 外部中断了

不知道你是否理解了。

如果还不理解,我再发帖详细回复

楼主:
回楼上前辈

看来现在问题的关键处就在下面
TMOD=0x02;
    TH0=0x77;
    TL0=0x77;
    IE=0x00;
    TR0=1;
    EX0=1;
    IT0=1;
    EA=1;
在中断开放初始化这段程序中,我把标志位清零。导致的结果就是正常初始化,但初始化完成后怎么都进入不了外中断0了。我试过给高电平了,我把电源脚和INT0脚短路后在放开,总该有个下降沿了啊,不明白为什么不进入中断呢,明明设的中断有效
另外回emailli,您说的中断我只用了两个,一个定时0中断,一个外部中断,而我直接用,我觉得不需要写中断处理程序。还请指点。

网友B:
你难道就不能写一个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程序吗?

哪怕啥都不做也行啊。

一旦你使能了一个中断,就必须有配套的中断程序,这个是有原因的。

我想你先用两天时间自己思考一下为什么吧。

这个应当从汇编的角度来考虑。

仔细看看汇编里面对于中断的处理过程,你就能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了。

两天以后,如果你还不明白,再问我为什么把。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

我去试试,那我就执行个空语句,看看行不行,谢谢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