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思维挑战!!!

楼主(2009-05-12):
“按下P1^4,LED闪烁时间加快,按下时间越长,闪烁频率越快。
释放开关,频率固定停在当前值闪烁。这才是编程思维挑战“

首先声明:对于这里的多数人,这当然不是什么编程思维挑战,只不过有人一定要这么说,为了说明这个论坛水平,我这个中低手做了这么一段C代码在visual c++ 的演示,供辉阳的心等初学者参考。我相信有更多的人能做出比这更好的代码。因此,敬请某些人不必再怀疑本论坛众人的智商。

class CLEDTestDlg : public CDialog
{
    struct LEDStatus
    {
        int        frequency;
        int        counter;
        bool    status;
    }
    m_LEDStatus;

    enum Keyboard
    {
        NOKEY,
        LEFTKEY,
        RIGHTKEY
    } KEYBOARD;

    struct KeyStatus
    {
        Keyboard key;
        Keyboard pressedKey;
        int keyState;
        int keyTimer;
        bool keyEventHandled;
    }
    m_KeyStatus;

    CStatic LED1;   //模仿LED 闪烁。

**********************************************************************
BOOL CLEDTest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this->SetTimer(1, 20, NULL);   //用定时器模仿定时中断。
    m_LEDStatus.frequency = 50;    //1 second;
    m_LEDStatus.counter = 0;
    m_KeyStatus.key = NOKEY;
    m_KeyStatus.pressedKey = NOKEY;
    m_KeyStatus.keyState = 0;
    return TRUE;
}

void CLEDTestDlg::OnTimer(UINT_PTR nIDEvent)  //定时中断
{
    BlinkLED();
    DetectKeyPress();
}

void CLEDTestDlg::BlinkLED()
{
    if (++m_LEDStatus.counter >= m_LEDStatus.frequency) {
        m_LEDStatus.counter = 0;
        LED1.SetWindowText(m_LEDStatus.status ? " " : "*"); //Led 闪烁。
        m_LEDStatus.status = !m_LEDStatus.status;
    }

    if (m_KeyStatus.key != NOKEY &&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true;
        if (m_KeyStatus.key == LEFTKEY) {
            m_LEDStatus.frequency -= 10;
            if (m_LEDStatus.frequency <= 0)
                m_LEDStatus.frequency = 0;
        }
        else if (m_KeyStatus.key == RIGHTKEY) {
            m_LEDStatus.frequency += 10;
            if (m_LEDStatus.frequency >= 500)
                m_LEDStatus.frequency = 500;
        }
    }
}

void CLEDTestDlg::DetectKeyPress()   //模仿键盘处理过程
{
    switch (m_KeyStatus.keyState) {
        case 0:
            if (m_KeyStatus.pressedKey != NOKEY)
                m_KeyStatus.keyState++; //去抖动
            break;
        case 1:
            if (m_KeyStatus.pressedKey == NOKEY)
                m_KeyStatus.keyState--;
            else {
                m_KeyStatus.key = m_KeyStatus.pressedKey;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false;
                m_KeyStatus.keyTimer = 100;                    //2 seconds
                m_KeyStatus.keyState++;
            }
            break;
        case 2:
            if (m_KeyStatus.key != m_KeyStatus.pressedKey) {
                m_KeyStatus.keyState = 0;
                m_KeyStatus.key = NOKEY;
            }
            else {
                if (--m_KeyStatus.keyTimer == 0) {
                    m_KeyStatus.keyTimer = 50;                // 1 second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false;
                }
            }
            break;
        default:
            m_KeyStatus.keyState = 0;
    }
}

//处理鼠标左右键的按下
BOOL CLEDTestDl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switch (pMsg->message) {
        case WM_LBUTTONDOWN:
            m_KeyStatus.pressedKey = LEFTKEY;
            break;
        case WM_RBUTTONDOWN:
            m_KeyStatus.pressedKey = RIGHTKEY;
            break;
        case WM_LBUTTONUP:
        case WM_RBUTTONUP:
            m_KeyStatus.pressedKey = NOKEY;
            break;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欢迎讨论。

网友A:
PC上的东西和MCU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定时器中断
{
     变量A++;
     if (变量A == 变量B)
     {
          LED = ~LED;
          变量A = 0;

     }
}

按键处理
{
    变量B++;
}

网友B:
路过

这也要挑战???

网友C:
我用汇编帮你搞定

我用汇编就帮你搞定,不很简单的代码

网友D:
标题有点言不符实

标题有点言不符实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xwj: 没办法,你的亲戚wxj们认为这是个“编程思维挑战“,我这中手为避免再次出现“无一人做出“的说法,不得已做一个程序,让大家见笑了。

PC上的东西和MCU, 原理验证大同小异,只不过我现手头没有51板子。这是c51程序片断:

struct LEDStatus
{
    int             frequency;
    int             counter;
}
m_LEDStatus;

enum Keyboard
{
    NOKEY,
    LEFTKEY,
    RIGHTKEY
};

struct KeyStatus
{
    char key;
    char pressedKey;
    int keyState;
    int keyTimer;
    char keyEventHandled;
}
m_KeyStatus;

void main()
{
    m_LEDStatus.frequency = 50;
    m_LEDStatus.counter = 0;
    m_KeyStatus.key = NOKEY;
    m_KeyStatus.pressedKey = NOKEY;
    m_KeyStatus.keyState = 0;
    Timer_Initialize();
    while (1) {
    }
}

// 20 millisecond 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unsigned char) (TIMER0_CONSTANT >> 8);
    TL0 = (unsigned char) (TIMER0_CONSTANT & 0xFF);

    BlinkLED();
    DetectKeyPress();
}

void BlinkLED()
{
   if (++m_LEDStatus.counter >= m_LEDStatus.frequency) {
       LED = ~LED;
       m_LEDStatus.counter = 0;
    ...
}

void DetectKeyPress()
{
    DetectKeyInput();
    switch (m_KeyStatus.keyState) {
    ...
}

void DetectKeyInput()
{
   if (P1_1)
       m_KeyStatus.pressedKey = LEFTKEY;
   else if (P1_2)
       m_KeyStatus.pressedKey = RIGHTKEY;
   else
       m_KeyStatus.pressedKey = NOKEY;
}

网友E:
2楼的伪代码已经说到实质了,但是还有一点小BUG

把B++改为B--就可以完全符合题意了:

定时器中断
{
     变量A++;
     if (变量A == 变量B)
     {
          LED = ~LED;
          变量A = 0;

     }
}

按键处理
{
    变量--;
}

楼主:
9楼 也有一点小BUG

按键处理
{
    变量B--;
}

看来这个问题公认没有挑战性,的确是“小马过河“的故事啊。

网友F:
标题有点大

网友G:
哈哈,所长终于出山了!

C++都上来了。典型的所长的风格。
不过所长近来确实理解力随年龄有些退化。忘了一个重要的条件:还有其他三个LED在“同时”闪烁呐!highgear不懂什么叫“多任务并发”,所长不会不知道吧?

什么叫“挑战”?
“有4个LED,正同时以不同的频率闪烁;
另设有按键1、按键2,当按键1持续按下时,LED0闪烁频率加快(总不能无限加快,上限可设定。)按键1抬起时,闪烁频率维持当前;

当按键2持续按下时,LED0闪烁频率减慢(总不能无限降低,下线可设定。)按键2抬起时,闪烁频率维持当前;

如果没有其他3个LED1~LED3同时并发闪烁,菜鸟都会做,还要所长出山用C++?!2楼说得好:PC和MCU根本是两回事。所长是不是还准备下一步用C#来做?

对不起,咱菜鸟用C51就能解决啦。

既然highgear又想玩真的,我也学1952那样,拍下500元,站长和版主和全论坛网友作证人,这回你输了就不能一跑了之了吧。

highgear过去的行为咱都看在眼里,输给别人1000元,输了就跑。如今又理直气壮出来啦。

有本事先把1952那道题解了,“21IC水平太低,关门得了”可是你说的?咋呼半天,自己也没解出来,有不了了之了。这是最没劲的事。浪费别人时间,从不付赌资,却总要和人赌。无赖呀。

有胆量咱两人先各拍下500元。玩最后一场真的。以后别老缠着我,也让众网友监督你点,别那么上瘾!我烦!

1、写出1952那道题的程序解,别老谈方案。让你写程序。这次我拍1,000元。
2、本题目C51“可运行”程序,别老节选,片段,方案。这付你500元呢。
3、我写的如果比你简单,你必须掏钱。你这么顶级编程高手,500元捂着钱袋子不放?比我菜鸟还穷?

有胆量就赌,别咋咋呼呼的空喊。没劲!

网友E:
10楼估计不太清楚“伪代码”的概念……

题目本身的要求也是很模糊的……“加快”总涉及“加速度”吧?“加速度”都没有给出,自然只能给出个Demo;“加快”总有个极限吧?这自然就是边界条件的……既然谈“思维”却又牵涉到具体实现代码,显然一下子降低了N个“档次”……

网友H:
13楼说的太好了。一下子把highgear说愣了。尴尬!

前辈的题目条件还没说全,highgear程序就出来了。惊愕!

其实是highgear没向所长把条件讲述全,他不知道这类题目编程过程中还需要什么条件,也许前辈本来就是故意留一些陷阱的,没这些条件,题目怎么做呀?故意看highgear下一步到底怎么办?所长是局外人,当然看不出还少什么条件,上来就用C++?不知道解个什么题,南辕北辙。

好不容易所长帮highgear写了个文不对题的程序,highgear如获至宝:《编程思想的挑战》,让论坛上网友笑话,

“这也要挑战?”
“汇编都能做了。”

唉!这一对父子兵....还总缠着1952,一来真格的就跑。

网友H:
前辈息怒,有些事了解后就释然了。

1、为什么今天以前 highgear 2、3天未能写出一条程序?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键盘扫描模块而已;
   原因:周末。所长休息。没人“罩”着highgear。
   所以平时若无所长罩着,highgear恐怕只能“以后慢慢会让你看到”,声音都低了8度。一点高手的底气都没有了。只能急切地盼着下星期工作日到来。
   一旦等到星期一至星期五工作日,马上不一样啦,狐假虎威,神气来了。菜鸟级的程序也《编程思维的挑战》,——所长在后面提拎着呢。

2、highgear 和所长是什么关系:一个单位的,师徒关系。“一天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说2人父子关系不为过,没有贬义。

所长和1952之间的过节,是他们之间的事。所长退出是出自50岁男人的尊严。跟别人没关系。
highgear却不能视而不见:谁欺负我师父我就和他没完。

“我见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无端被辱骂才跳出来对骂,论坛里的技术对错关我p事。”

噢,原来highear不管技术对错,只管跳出来帮师傅对骂?
所以highgear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所长,做给师傅看的。

highgear过去做了对不起所长的事,拍马没拍好,把所长弄得很尴尬,现在一直都在找机会补偿,所以只要论坛上和1952有关系的人,他都像苍蝇见了血,死缠不放。卖命做给所长师傅看的。

所长本来是我们尊重的长辈。HOTPOWER曾评价所长“技术高,心眼儿小”。(这不是我说的,有HOT作证。)现在看所长和highgear这种师徒联合行动,确实有损尊严。

所长是从事PC纯软件工作的,所以动不动上来就是C++,C#,例如很简单的问题(char)i=(char)i; 也要上C++,C#?——本来C51甚至A51就能解决的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highgear不知道MCU和PC这种差别,以为凡是师傅的程序都是至宝,拿到21IC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贴,“水平在这里,编程思维挑战。”结果他不知道恰恰这种无知行为,又一次把所长卖了。让我彻底见识了所长的“心眼儿”。

所以前辈不必往心里去。这么两个人,“21IC水平太差,关门得了。”highgear每天把别人如何“菜鸟”的成果回去讲给师傅听,2人一起在阴暗的角落里窃笑,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快乐。

    前辈还会和这种人计较?

网友G:
唉,玩这种把戏。

师徒背后联手?所长50多岁的人了......

谢了,LS。俺还蒙在鼓里。

太可悲了。如今真是什么怪事说不准就碰上了。

网友A:
这演的哪一出?

网友I:
真的很多人会意淫

算是见识了

网友J:
这个也不难吧.

89C516有6路PWM,接4个灯是没有问题,单独用按键控制也可以.灯闪越来越快,总不会说不是用人眼看吧...人眼能做出来,速度就不快了,这样写会有什么问题?

总不会说500+600=1100非要规定用手指头来数吧....

楼主:
哈哈,果然是一伙的下贱小人。

1) wxj1952的题已被公认脑残,如果你们,不服气,可以再次贴出,再次让大家评判。

2)阿米驼佛,小衲不是你们的爹,没必要按照你们的思路进行。“前辈的题目条件还没说全“,真不愧一伙脑残人,即便你们公开问,小衲不是你们的爹,没有义务一定要回答你。

3)知道小衲为什么要全部使用struct么?为什么detectkey 与LED 无关呢? 小衲就知道你们会使用各种下流伎俩,还“多任务并发“,水平之低下,由此可见。敢不敢把你们自己做的两个键,一个LED “编程思维挑战“代码亮出来由大家评判呢?

4)小衲愧为人和地(R&D)堂首座,眼高于顶,不会假手他人。以上的程序均有小衲一人做出,没有任何人指点或帮助。小衲对自己的代码有绝对的自信,所以敢于出示代码,相信这里众人的眼光和水平。至于冷x,刘xx, 没有这种自信,偶尔的代码,一看就知道水平低下。

5)阿米驼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21icbbs众人平安,可以赌,条件为:
8 个LED,16个key( 4*4 keyboard).
按下某键,某LED闪烁时间加快,每一秒加快一次(max = 20Hz)
按下某键,某LED闪烁时间减慢,每一秒加慢一次 (min = 0.2Hz)
释放开关,频率固定停在当前值闪烁。

以上程序必须使用单片C51(不得扩展RAM, ROM),Visual C++, Visual Basic 6.0 以及C# 各做一次,敢不敢接受挑战呢?

楼主:
C51的代码已完成,一个良好的结构是多么重要啊

detectKey 甚至不用改动

struct LEDStatus
{
   int          frequency;
   int             counter;
   char            bitMask;
}
m_LEDStatus[LEDCOUNT];

void BlinkLED()
{
    char i;
    for (i=0; i<LEDCOUNT; i++) {
        if (++m_LEDStatus.counter >= m_LEDStatus.frequency) {
            LEDPORT ^= m_LEDStatus.bitMask;
            m_LEDStatus.counter = 0;
        }
    }

    if (m_KeyStatus.key != NOKEY &&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false) {
        i = (m_KeyStatus.key - 1) >> 1;  // 0: no key; 1 to 16: 16 keys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true;
        if ((m_KeyStatus.key & 1) != 0) {
            if (m_LEDStatus.frequency > MILLISECOND(50) )
                m_LEDStatus.frequency -= MILLISECOND(50);

        }
        else {
            if (m_LEDStatus.frequency < MILLISECOND(5000))
                m_LEDStatus.frequency += MILLISECOND(50);
        }
    }
}

小衲先公布一段LED控制C51代码, 凭冷x, 刘xx一伙的水平根本看不懂.

注:以上“一伙“均指冷x, 刘xx,wjx1952小团伙,不涉及他人。

楼主:
VB 代码完毕, 真正的思维挑战

转换到VB,才真的是思维挑战,真不容易啊。

Const LEDCOUNT = 7
Dim m_LEDStatus(LEDCOUNT) As CLEDStatus
Dim m_KeyStatus As New CKeyboard

Private Sub Form_Load()
    For i = 0 To LEDCOUNT
        Set m_LEDStatus(i) = New CLEDStatus
        Set m_LEDStatus(i).LED = LED(i)
    Next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BlinkLED
    m_KeyStatus.DetectKey
    ChangeFrequency
End Sub

Private Sub BlinkLED()
    For i = 0 To LEDCOUNT
        Call m_LEDStatus(i).Blink
    N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hangeFrequency()
    If (m_KeyStatus.Key <> 0) And (Not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Then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True
        i = (m_KeyStatus.Key - 1)  2
        If (m_KeyStatus.Key And 1) <> 0 Then
            m_LEDStatus(i).DecreaseFrequnecy
        Else
            m_LEDStatus(i).IncreaseFrequnecy
        End If
    End If
End Sub

*******************************************************************
Public Frequency As Integer, Counter As Integer
Public State As Boolean
Public LED As Label

Const MaxFreq = 10000
Const MinFreq = 100
Const TICK = 20

Private Sub Class_Initialize()
    Frequency = 50
    Counter = 0
End Sub

Public Sub Blink()
    Counter = Counter + 1
    If Counter > Frequency Then
        Counter = 0
        LED.Caption = IIf(State, " ", "*")
        State = Not State
    End If
End Sub

Public Sub IncreaseFrequnecy()
    If Frequency < MaxFreq / TICK Then
        Frequency = Frequency + 100 / TICK
    End If
End Sub

Public Sub DecreaseFrequnecy()
    If Frequency > MinFreq / TICK Then
        Frequency = Frequency - 100 / TICK
    End If
End Sub

网友K:
楼主似乎不是硬件程序员

网友L:
偷偷的打听下

楼主是做什么职位的?在哪个城市?工资多少?

网友M:
搞单片机的会C++的多不多?

网友N:
江湖恩仇录续集开拍

网友O: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P:
虽然题目有点弱

但感觉写的还行
等待刘前辈中
学习中
也鼓励一下LZ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捧场。

我与wxjxxxx, 冷x, 刘xx并无江湖恩仇,只不过它们几乎把这里热心的前辈们谩骂诬蔑了个遍,仅仅是因为不明底细解答了它们“拿手“问题,或是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无知。

inter_zhou: 我愧为人和地(R&D)堂首座,工资不便透露,还算满意。不过真得要说赚钱,不能纯做技术,要抬头看路。

jiyiche:就技术而言,mcu 的“钱“途很窄,因为门槛太低,技术含金量不高,尽量往高端走,这不可避免的要学习c++. c++ 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重要的是会完全改变你的软件设计方式,一旦精通(不仅仅是掌握),任何高级语言都不在话下了。

songbangyan:硬件程序员?很有趣的称呼,不过现在的我有时还得设计电路,只是再也不想画PCB了,那真不是凡人能做的工作。

badbird1234:可冷x, 刘xx硬说是思维挑战,我不过来证明这是小儿科而已。一叶知秋,它们不可能做的比这更简洁,水平更高。这里高手如云,我相信众人的眼光。几百个数码管的显示屏都做过,还能被几个LED 灯难住?

楼主:
c#代码完毕。

公布主程序。把8个Label放入一个groupbox里,这样程序可以很简单 :-)

namespace LEDTest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CLEDStatus[] m_LEDs;
        CKEYStatus m_KeyStatus;

        const int LEDCOUNT = 8;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_KeyStatus = new CKEYStatus();
            m_LEDs = new CLEDStatus[LEDCOUNT];
            for (int i = 0; i < m_LEDs.Length; i++) {
                m_LEDs = new CLEDStatus();
                m_LEDs.LED = groupLED.Controls;
            }
        }

        private void 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link();
            ChangeFrequency();
        }

        private void Blink()
        {
            for (int i = 0; i < m_LEDs.Length; i++) {
                m_LEDs.Blink();
            }
        }

        private void ChangeFrequency()
        {
            m_KeyStatus.DetectKey();
            if (m_KeyStatus.Key != CKEYStatus.NOKEY &&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true;
                int i = (m_KeyStatus.Key - 1) >> 1;
                if ((m_KeyStatus.Key & 1) != 0)
                    m_LEDs.DecreaseFrequency();
                else
                    m_LEDs.IncreaseFrequency();
            }
        }

    }
}

这次闪烁使用了背景色:
LED.BackColor = State ? Color.Green : SystemColors.Control;

网友H:
有些论坛事件了解了就释然了:

2008年以前,论坛上有2个“超级大国”,——HOTPOWER和农民讲习所长。2人今年都50出头,修炼几十年,水平之高可以想象。

2人性格迥然不同:HOT心胸大气一点,所长心胸小一点。表现在:HOT一贯低调,从不招惹评价所长,所长却正相反:只要HOT出现,所长必然发帖取笑之:笑HOT“匠气十足”,“不过是技巧胜于他人。”等等等等,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所长言外之意是在以贬低HOT来抬高自己。所长是从事PC纯软件的,HOT是真正嵌入式单片机专家,软硬通吃。当然PC专业软件比所长弱。于是所长言论:
“在国外只有软件才吃得开,搞硬件的人饭碗都难找。”
“论坛上只有俺才是登堂入室的专家。”

由于所长在软件方面确实还是有所建树,所以谁也没资格取笑什么。我们至少和所长差得远。

2008年发生了几件事,让所长失了脸面,HOT却挣足了面子。所长是自尊心敏感的人,自觉无脸面和HOT继续同在21IC相容,出于尊严,退出论坛了。
于是,2个超级大国的冷战结束了。农民讲习所解体了。

这几件事的始作俑者,与学长1952直接关系。

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学长3,000元酬金发起的那道书上抄来的“脑残题”——“一道题终结OS非OS之争”。历经2个月,最终结果是,HOTPOWER拔得头筹:除获得1,000元题目酬金外,还获得其他4,000元我公司赞助(奖励)。其他还有3人各获得500元酬金。1952标称HOTPOWER获得1,0000元高额奖金。大做**,其实谁听了最不舒服?

在这件个人出资有偿求助的事例中,最急于表现、最后又丢了脸面的就是讲习所长:所长不知道嵌入式系统OS的节拍是可以配置的!从10ms到1S无所谓,只要程序员认为合理。他以为是PC机OS,节拍不允许用户配置。于是为此羞辱1952“小儿科”“1秒钟节拍早崩溃了”。——“顶级高手”不懂装懂啦。最后让网友修正概念,无言以对,这真是多年来第一次让学生教训老师。1952确实曾对所长反唇相讥,事后检讨自己“别人做了十分,我才回敬他一分。”

   比较起来,HOT并没有完全写出程序,只是把概念讲清了。HOT从来不在自己弱势的地方装腔作势充高手。这就是2人的差别。HOT当之无愧获得头奖。
   这是所长第一次自寻其辱......

(待续)

楼主:
冷漠还唧唧歪歪干什么?做个程序对你真的是思维挑战么?

1)你们能还是不能做这个 “8 个LED,16个key“的程序,这是你们自己提出来挑战的,我不过加大了一点难度而已。我已经都做完了, 从C51, VC++, VB到C#.

2)我不关心你们与所长的恩怨,所长的气量也不是你们可以比拟的,不要用下流无耻的谎言去诬蔑中伤值得尊敬的热心前辈们。你们就算拿出1个亿,宣布火星人做出来,那道题还是脑残题. 不服气,你们可以发主贴再次声明“无一人做出“,有没有这个胆量?

3)我一直说,技术这东西,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char) i = (char) j 你冷漠自以为得计,洋洋洒洒一通胡说,什么“进化“,什么“c# 我保证“ 之类,呵呵,结果呢?

总之,不要使用你们的胡搅蛮缠,转移视线的无耻伎俩。
别废话了,把代码拿出来!!!!!
能还是不能?????

网友P:
我刚来不久

to冷漠
不知道以前很多事情
那道题我看过可我没有发现HOTPOWER的解答代码呀
我也思考了有一阵时间
不知道能否开贴给大家讲讲原理呀
并发问题我真的想知道解呀(我想的解是双核处理(共享时钟节拍)可是我的想法是狗屁不通)

网友P:
还有highgear程序别老在抽象中飘着呀

还有highgear程序别老在抽象中飘着呀
既然是用51搞
就的给出具体底层硬件驱动呀(把算法固化呀)
让我这样的菜鸟学一下呀

网友H:
highgear,算了吧。至今还欠我1,000元一年了装蒜不知道了。

你以为学长出国了,1,000元钱就可以不还了?!美得你。16个灯,4X4这种小儿科的题目也拿出来跟人赌?

  大堂主也不知道羞愧,想父子联手,甚至调动整个讲习所的人一起,欺负刘前辈这样一个学机械的初学者。

  好!这道题,咱陪你玩定了。我拍3,000元。你什么R&D大堂主敢拍多少?曾经那么红火的农民讲习所如今这么贫穷潦倒。50岁老所长带领一帮门徒跟我一个人玩?

    俺说的还真没错,一到工作日,highgear果然是神气来了,狐假虎威,父子联手,在所长的“罩笼”下,拍了那么多年马,终于混上大堂主啦。

  怎么上周末那么蔫,唉,这一向威风的大堂主竟然输给了刘前辈这样学机械的半路初学者。

   这几天突然又这么高产,C++,C#,VC,BC一块上了。
   写得再多有什么用啊? 写得再多也是给刘前辈当老二。前辈的话“损”的妙极了:

       “高手还真是后发制人耶。”

哈哈!别人先创新思想,highgear跟在后面盗版做老二,“思维挑战”都变成自己的创新啦。

大堂主如今还在画板子?手下一个人也没有?光杆堂主啊。画了那么多年板子,自己竟然手里没有一块51工作板?没有就买一块吧,不过80元而已,半天的工资都不要,就这一毛不拔的吝啬鬼,80元捂在钱袋子里不放?穷疯了。

   指望你拍3,000元跟前辈赌?骗谁玩呢。

    先把欠我的钱还清再说吧。否则,你这种信用度为负数的人,谁敢和你玩?谁爱和你玩!

网友Q:
。。。

这年头,
1000文还耿耿于怀?

现在的情势,
人家分分钟几十万出入了.

网友H:
35楼,敬佩。我答应你。

HOT当时几句话我就知道他是内行。其实当时并不情愿让他参与的。他拿走这5,000元真是太容易了。最近才知道,OS设计方法他都想了28年了。我真是白送给他钱么。我当时是事先有答案的。

    highgear、所长想了多少年?HOTPOWER脑残?全世界的人听了这话都笑了。

给我一个信箱,我把答案给你。我还就留着取笑那些不懂装懂的“高手”。要是highgear这类人都能看懂题目,都能做出个方案来,学长恐怕要准备30万酬金啦。

CMY19831@126.com

网友P:
感激涕零

感激涕零
linss1018@163.com
我的邮箱
感谢分享

网友O:
我是菜鸟,我什么也不懂,对21楼程序一些疑问。

要求0.2Hz到20Hz,应该取反时间为2500ms到25ms,21楼程序中的MILLISECOND(50),MILLISECOND(5000)是否导至0.1Hz到10Hz?

下面这一段
 for (i=0; i<LEDCOUNT; i++) {
        if (++m_LEDStatus.counter >= m_LEDStatus.frequency) {
            LEDPORT ^= m_LEDStatus.bitMask;
            m_LEDStatus.counter = 0;
        }
    }
由于8个LED有可能存在8个同时切换,也可能只有一个切换,存在参差。在闪烁频率高时,可能导致频率抖动较大,特别是MCU主频不高时更明显。当然仅作批示没什么影响,如果是电机驱动或其它,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m_LEDStatus.bitMask就没必要了吧,占用了8个内存,可以只定义一个临时变量在循环内移位即可,毕竟是针对51,内存不丰裕。

以上纯属菜鸟之见,如有不当请指正。

楼主:
冷漠,果然够无耻,我喜欢。

1)1000元,我懒得解释太多,一位热心解答你们问题,却被冷漠们辱骂的朋友,不过没看清楚冷漠们的问题,分配了char a[3][2]个内存,不是冷漠们的 char a[2][2], 就被轮番恶语,骂走了。char a[2][2]能不能放入char a[3][2]里,冷漠们偷换概念想抵赖,我不与冷漠们计较,如今反倒打一耙,果然够无耻!

2)51的板子早已搭好,全部自己做的,没有让任何他人帮手。冷漠不动手做,还在唧唧歪歪,全无动静,我Kao.

3)赌注为10,000元。必须发誓全由一人独立完成,8个led, 16keys, c51, VC++, VB, C# 都各做一个。

我不想同冷漠们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欠债“破事,冷漠们你们到底能还是不能做?敢还是不敢赌,什么时间能做完?

楼主:
解答

badbird1234:
C51除了ScanKeyboard外,其他的均可以在其他语言里找到。

ljm810010:
谢谢提醒,C51 MILLISECOND(50), MILLISECOND(5000)是从0.2Hz到20Hz。0.2Hz 对应 5000ms, 20hz 对应 50ms.
"存在参差。在闪烁频率高时", 不影响频率,但会稍稍影响占空比。至于电机驱动,1)当用硬件PWM, 2)软件轻微的占空比抖动影响不大,考虑到IGBT等功率管的延迟。
m_LEDStatus.bitMask,问得好!这是c++的遗传病:-),这么做主要是考虑通用,扩展以及中断简短,可以把某个led 指定到不同的端口. 你可以看到在VB, C# 中我是动态绑定LED,就是说,可以动态指定和改变按键对应的LED.

网友J:
好题!!!!!!!!!!!1

TO:highgear:

       您好.建议你的8LED16KEY,更改一个动作,有能力的话帮忙给个思路.

      1)每个LED 3秒不断地渐明渐暗.
      2)当按键按下时,可以单独调光.其它渐明渐暗不能被打断(用示波器看波形).完全独立运行.

谢谢.

网友H:
Highgear,一不小心,露馅了。

33楼那边评论所长,34楼highgear这边就要跳!果然是父子情深。

“不要用下流无耻的谎言去诬蔑中伤值得尊敬的热心前辈们。...”

干脆直说要尊重你所长老父亲得了。 你们师徒2人联手,瞒天过海的行为,值得让人尊敬?卑鄙小人不齿行为还假装起道貌岸然来了。

所长天命之年突然昔日尊重尽失,败就败在highgear这个徒弟手上。
如今徒弟 highgear希图补偿自己的过错,极力号召大家“不要忘记过去热心的受人尊敬的前辈们.....”(不要忘记我那令人尊重的前辈师傅——农民讲习所所长。....)来唤起人们对所长渐渐淡忘的**?

唉,......所长没必要啊,.....

楼主:
冷嬷嬷还在奋力的打滚撒泼,可悲啊。

冷嬷嬷说了这么多,为非是想引我与它们争吵那些乡下婆娘们的破事,把注意力转开而已。或者它们本就是乡下婆娘,只会谩骂撒泼这些事。冷嬷嬷,你有撒泼的时间,就没有写代码的时间么?

刘xx呢,怎么太监了?做还是不做,赌还是不赌,痛快些。

mikezhong:
"渐明渐暗“, 这需要控制占孔比,类似 PWM. 可设置1ms中断判断一个counter,counter timeout 则置低端口。16或20级亮度,每16或20ms 重置counter,这最好用汇编或高晶振。 如果你认为需要,可以单独开贴,另外讨论。

楼主:
给刘公公加码,增加点趣味。

8LED闪烁没有多少挑战性。除了上面的命题外,再加一个8LED 独立“渐明渐暗“效果。设定20级亮度,16健每1秒控制增加或减少渐明渐暗时间周期,这个只要 c51 代码就可以。

敢不敢接受挑战?

网友A:
为什么要拿这些新手练习的作业出来大呼小叫?这都什么事

网友R:
re

赌的蛮大嘛,
看来有必要我开个外围,有兴趣来报名

网友S:
有点无聊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意思?感觉都有点小气

网友T:
呵呵 搞不好打酱油的也会进来下注哟

这样不和谐  哎....

网友E:
建议双方找到公证人,再协商下注。当然了钱肯定要先

交给公证人。
这样的话网友可能抢题都会抢破手……

网友U:
。。。。

围观一下。。。。。。。。

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打赌!

网友V:
回去仿真去

  这个题目好好研究下应该可以拿下的,回去练练~高手别忘记了贴出源代码啊~我们这些菜鸟好参考参考~

楼主:
"有胆量就赌,别咋咋呼呼的空喊。没劲!"

“现在沦落到要和俺菜鸟PK玩键盘“,刘公公底气不足,用“菜鸟““沦落“等词来躲避,似乎我接受它的挑战就是在欺负它。
刘公公,每这个本事,就别胡说八道。

网友W(2010-07-22):
这也要挑战???
引用 网友B:

同问, 这也要挑战???

网友X(2010-11-17):
用汇编,这个还用C就没意思了:curse:

网友Y:
无聊!CPU是老外的,操作系统是老外的,C编译器是老外的,互联网也是老外的,我们只配在这玩灯~~~,还津津有味:L

网友Z:
好像挺热闹、:dizzy:

网友AA:
感觉挺简单啊

网友AB(2014-01-09):
呵呵,论坛乱逛,竟逛到这了,pk是好,赌气……互损……呃……  俺新人,不太了解各位的背景,2014不知结束了没,

网友(2014-04-28):
这个坛子看来是高手如云啊